國際牌NA-158KB洗衣機

楼主(2012-10-08):
請問 國際牌NA-158KB洗衣機不能脫水 可以排水 視窗顯示 U 請問那裡故障呢
有查到版上有一實例http://bbs.pigoo.com/thread-20873-1-1.html 可是機型不同
是不是跟版主一樣的故障呢
感謝

网友:
U之後應該還會浮出數字!
可以試著測試單獨功能~

网友A:
補一張螺牙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補一張螺牙方向

RE:  (拿2分工具 根本打不開 他說反牙的 看他轉半天也轉不開
看了套筒根本是滑牙的ㄚ 要開大條的)

原來是正螺牙!!拆下傳動盤就可以進一步細部分解,

滷雞蛋大大  可否來個磨擦彈簧拆解教學!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tn01016424大大:  慼謝分享

看了細部拆解,有防震,防水,彈子盤,剎車組,洗衣/脫水, 離合器組

可否形容–下,洗衣/脫水時,那個另件,咬住那個另件,動作原理,及故障零件說明

楼主:
磨擦彈簧

磨擦彈簧
老爸用暴力法把它拆開了
看不出來怎麼壞ㄚ 彈性不夠嗎

网友C:
SUGO-ZIP 大:拆磨擦膛簧不必細部分解.
                (看不出來怎麼壞ㄚ 彈性不夠嗎)
                中間變形
磨擦膛簧我有用各種方法研究過(火燒等......)有好用不久(密合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GO-ZIP 大:拆磨擦膛簧不必細部分解.
                (看不出來怎麼壞ㄚ 彈性不夠嗎)
                中 ...

我知道 不用細部分解 大部分解就好
彈簧材質可能有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 不用細部分解 大部分解就好
彈簧材質可能有差

嗯有差.Panasonic原廠有賣

网友D:
正常的磨擦彈簧兩頭都要有勾
比對一下你拆下來的彈簧只有一邊有另一邊已斷掉
自己折一個勾出來也可以或者去服務站買個新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的磨擦彈簧兩頭都要有勾
比對一下你拆下來的彈簧只有一邊有另一邊已斷掉
自己折一個勾出來也可以或者去 ...

另一個沒有勾 只有突出來一點點頭 網拍上面也都是長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家 會去買彈簧回來換掉 會在上一些黃油

換好了 老媽下去洗衣後 功能正常

网友:
整個維修過程很精采,各路英雄好漢,知無不言,頃囊相授,值得學習.
恭喜SUGO-ZIP完修洗衣機

网友:
真是太強了
恭喜完修

网友(2012-11-11):
真是太精彩了
我的LG 冰箱
各位高手是否也協助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41716-1-1.html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