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S800-VM 12V 4pin CPU供電短路

楼主(2012-10-08):
有二張一樣的板子,同樣都是壞12V 4pin CPU供電短路。故障的地方差不多一樣,但是故障的症狀有些微不同。

一量,12V 4pin短路,馬上就找到問題了。(以下都是修好後才拍照的。)

▽板子的全照

▽型號

▽故障的地方在左邊的MOS(可以看出來,同樣的MOS上面印字很白的是換上的。上方的MOS可以看出,不是白字的。)
有的人會把電感拆下來,以確定哪邊短路。我則是懶得拆電感,直接吹下MOS。吹一顆量一次12V 4pin就知道有沒有命中了。

▽換掉的二個MOS近照

以上是第一片,換掉就開機跑碼了。。。。

▽這是第二片。同樣的,印字很白的是換上的。換三顆,但其實沒有壞三顆。真正壞掉的是上面那一顆。
(右邊最下面那個8 pin IC就是ADP3110,也壞了)

▽換掉的三個MOS近照

以上是第二片,但這片的維修就有點不同的東西了。。。。。

第一次修這片時,拆掉上面的MOS,短路就解除了。換上好的MOS就能開機跑碼了。。。。
但是。。。。。跑沒多久就又發生12V 4pin短路。。。真怪。。。
就拆下面兩顆MOS,還是短路!!??再把上面那顆MOS拆下,就又沒短路了。。。才剛換就燒掉!!??

查舊文看到可愛大有提到,在華碩的標準維修程序是把PWM那顆要一併換掉。所以我就把ADP3110也換掉。
這次就正常沒燒掉了。。。。。

主機板的維修經驗又加了一分!!!

以下是閒聊。

下面兩張照片是位於北橋上方的MOS。由於二片是同樣的板子,剛好看到其中一片的MOS有焦黃。覺得怪怪的。。。
▽這一片是沒有焦黃的

▽這一片是有焦黃的,摸起來有燙(可能有6~70度,手指五、六秒後有點放不住),而沒有焦黃的那一片一點也不燙。有焦黃的這一片有把MOS換一顆,還是一樣燙。看來不是MOS的問題。
兩片都可以正常跑碼,但會焦黃不知原因為何。感覺是不正常,但是可跑碼。

看來,有焦黃的這一片應該會先壞掉。講這個只是讓大家知道,同樣的板子會有不同的怪問題。目前不知道要怎麼抓。
(等它壞了,問題應當就會浮上來了吧!)

▽這是我換上的MOS,焊得真漂亮。好像原廠出來的一樣。

以上是這兩片主機板的維修實例。。。。

网友:
3310就是負責控制MOS的PWM控制IC吧

网友:
恭喜完修12V 4pin CPU供電短路.除了MOS及PWM控制IC短路.還有哪些地方會短路?

网友A:
如果對兩塊板的,該顆APM2054的S極量對地組值,不知道有沒有相同?
理論上應該要相同?

不然就是看D極的電壓是否相同
之前的GA-945GCMX那塊的通病,前方的K3918擊穿後,後方吃3918 S極的MOS
原本是D:1.8V  S:1.5V  變成D:5V  S:1.5V 該顆MOS就是高熱
但是這顆應該會直接吃3.3V或是5V這類的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對兩塊板的,該顆APM2054的S極量對地組值,不知道有沒有相同?
理論上應該要相同?

一看到這個提示,一樂,以為找到個方向了。。。。

趕緊拿出來量對地阻值。。。。。
結果兩組一模一樣,數字都差不多(只差±1、2左右,跟沒差一樣)。。。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