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將PC power當電瓶充電器用

楼主(2012-10-09):
小弟之前看過一些文章,將POWER改為電瓶充電器救急用.
不過那些都是TL494的power.
最近手邊有幾棵瓦數低的,想不到其他用途,似乎可以廢物利用改成電瓶充電器省筆開銷.

拆開一看,內部是用AT2005B的控制IC
之前TL494是把第一角電阻改為VR.(網路上的資料)
看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2005
發現2005有OVP和UVP的保護,似乎不像TL494那樣好改.

不過在這邊 http://tw.myblog.yahoo.com/medray-lp33/article?mid=630
卻發現有高手改了一顆電阻後就成功了....

想請問改法?   把AT2005B pin2電阻改大一點這樣就可以了嗎?

网友:
贊喔~~我拿板凳等大大教學分享~~

网友A:
pin2可以將電阻串接VR調整看看就會有答案
另外若是要作為電瓶充電器用,要注意若是POWER輸出端直接接上電瓶可能會因為(電瓶電壓與POWER供電電壓差異)會讓POWER停止工作(若是電瓶電壓低於POWER檢知電壓太多則POWER 保護啟動),必須將POWER輸出端加上限流電路才會使POWER正常運作,或許可以將POWER輸出端加上一個整流二極體才接到電瓶充電,可以讓POWER檢知電壓變化較小而正常啟動(電瓶電壓要是低於太多POWER可能也會無法啟動)

网友:
我的作法就是 blog 寫的升壓模組解決方案
疏不知原來可以利用 power 本身的 ic 來調整電壓輸出啊

學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n2可以將電阻串接VR調整看看就會有答案
另外若是要作為電瓶充電器用,要注意若是POWER輸出端直接接上電瓶 ...

哇哈哈,看到同好了,chlu大大也用堇花當頭像,也是堇花的愛好者
天氣要開始轉涼了,又可以開始種堇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