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V改成110V 倍壓電路問題

楼主(2012-10-09):
各位大大,

小弟欲想請各位前輩, 如下圖中的鉛蓄電池充電器的輸入電壓是180~260V輸入. 如想把它改成110V輸入.我有拜讀網上的在電源開關上的倍壓說明...把圖中C5 120uF的電容串聯成二個120uF 200V,之後再把二個容量間拉導線回去AC的一端應該就可以完成倍壓.
如此這麼改是否能將這個電路適用於110V電壓下?

网友A:
C5改為兩顆電容串聯,兩顆電容相接部分拉回橋式整流其中一AC端就可以了

网友:
請問S大,你插頭是準備要插110V的還是220V?
如果你準備要插110V,D1-D4 要改成2個二極體,C5串2個,升壓2倍,符合原電路電壓。

楼主:
感謝狼大跟單晶片微電腦回答,我還有另一個問題是串聯電容耐電壓是一定要200V,還是以上也均可?因為我看了許多電路都是兩顆耐電壓都是200v,沒有看過兩顆400v的?

网友B:
基本上此IC為通用電源輸入型(適用於POWER<90W),若需更高功率,再改採AC110V輸入.請參考DATASHEET有較詳細說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狼大跟單晶片微電腦回答,我還有另一個問題是串聯電容耐電壓是一定要200V,還是以上也均可?因為我看了許 ...

該電容兩端電壓降為150V,故選用200V耐壓為恰當,選用200V以上亦可,只是體積會變大,價格會提升.

网友:
200,400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此IC為通用電源輸入型(適用於POWER

Ciko 大大,謝謝你的建議,我再k一下datasheet。

网友:
這顆IC不錯,簡化了不少電路,也節省了材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5改為兩顆電容串聯,兩顆電容相接部分拉回橋式整流其中一AC端就可以了

呼叫狼大, 依您所回應的, 是不是這樣修改就可以將220V改成11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呼叫狼大, 依您所回應的, 是不是這樣修改就可以將220V改成110V??

1.Rt的位置似乎也要改一下,否則上下就不對稱了.
2.120uF電容量也須更改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Rt的位置似乎也要改一下,否則上下就不對稱了.
2.120uF電容量也須更改嗎? ...

是這樣的,
同事帶我的ATX Power去泰國, 結果忘了調成220V... Power爆了~
當地那買了一顆回來... 用的卻是230V ONLY...
我想試看看能不能改回110V可用...

1. RT應該是不用動
2. 電容互串時, 容值應該是少一半, 所以一樣會是120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這樣的,
同事帶我的ATX Power去泰國, 結果忘了調成220V... Power爆了~
當地那買了一顆回來... 用的卻是 ...

1.上電容有經過Rt,而下電容未經Rt,上下電壓會有不均現象嗎?將Rt改至ACV端應較佳?
2.請教上下電解電容 ,是否需另加均壓電阻?
  3.本例中之線路參考DATASHEET,為通用型電源輸入,即110V/220V皆可輸入,應不需修改. ATX除外(功率較高).

网友:
R最好動到橋整前,因為那是插電瞬間電容無電下充電抑制暫態電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