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式整流器的測量!!
火..

楼主(2012-10-09):
還沒看過有關橋式整流器的測量帖子!!

所以花了一點時間做一下測量的帖,希望能幫到新手!!

這是整流電路的原理解說連結!!
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24-id47632.html

橋式整流器的等效電路結構

數字萬用錶的黑棒有帶電,所以在測量時與指針表使用歐姆黨測量的結果是相反的

以下測試是以數字萬用表為準!!

如何測量橋式整流的好壞,由等校電路中來看看!!

將探棒測試交流輸入端是呈現雙向都不倒通現象,紅黑棒互相交換的顯示結果都是相同!!

當黑棒接在橋式整流器的正極時,紅棒不管接在其他任何一隻腳

都是呈現導通的狀態!!

當紅棒接在橋式整流器的正極時,黑棒不管接在其他任何一隻腳

都是呈現不導通的狀態!!

測量結果與等校電路的走向相符,代表這個橋式整流器是正常的!!

若測量結果不符,即代表該橋式整流器已經損壞!!

原圖的正負極畫反了,目前上圖是已修正過的圖!!

謝謝各位指正,免得因我的一時錯誤誤人子弟了!!

网友A:
真是圖文並茂的好文章
簡單易懂的教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圖文並茂的好文章
簡單易懂的教學

1.圖上的正負符號似乎畫顛倒了
2.類似二極體元件,根據經驗以使用指針式電表測量會更為精確(有些二極體在低電流下測試是好的,如Rx1k檔,但在較高電流下,卻是故障的,如Rx100或Rx10檔 )
3.至於為何要選用較高電流 ,來進行測試,乃因此類整流二極體,其實際工作電流邊都會在工作在100mA以上,故測試時應盡量接近工作範圍. 而其他電子零組件測試時 ,亦須如此考量.

网友:
你正端負端,傻傻分不清楚
準備燒元件吧

网友:
正負號搞錯了.........要再修正。

楼主:
呵呵!!  真的畫反了,正在修正中!!

插圖的部分比較麻煩一點!!

网友B:
有啦!這裡怎麼可能沒有橋式整流的測量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注意一下!有看到"發表於 2008-10-23 02:54:19 PM"嗎?四年前凌晨快3點了,還在發教學帖。唉!身體會弄壞不是沒原因的。

其實別人發過都無所謂,我很歡迎大家都會分享個人心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啦!這裡怎麼可能沒有橋式整流的測量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所以老大都是用"烏骨雞"在顧身體n_01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老大都是用"烏骨雞"在顧身體

家裡那隻烏骨雞太老了,正在物色外面的烏骨雞......,補一補看看身體會不會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裡那隻烏骨雞太老了,正在物色外面的烏骨雞......,補一補看看身體會不會改善。 ...

人家不是都說"老雞母熬湯卡補"
幼齒A顧"目周"
粗牙A顧"筋骨"

网友:
這下有補眼睛的理由了......

网友:
冬天了~~胡說八道睡公園很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啦!這裡怎麼可能沒有橋式整流的測量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我是看到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19-1-1.html
panasonic 微波爐 燒保險絲

yuppy大在詢問  請教橋整及其旁邊的Q701該如何量測呢?

晴兒大提供了
橋整請參考橋式整流的結構,然後再動腦筋想看看要如何量測,且有何特性。另外一顆的話,應該是IGBT,怎麼量,看看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我在站內搜尋了一下!!  可能我用的關鍵字不夠準確吧,所以沒搜尋到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都沒看到有關橋是整流器的測量教學帖!!  所以才發了這一篇,

這一篇也花了我快2小時整理照片及編輯圖解!!  難免出點錯,謝謝先進及時叮嚀改正!!

以免誤人子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19-1-1.html

就是因為會有搜尋問題,所以歡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呀!
發教學帖及維修實例帖的辛苦,我想有發過的人都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到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219-1-1.html

你在google用 "pigoo + 欲搜尋的字 + 作者或其它相關的",這樣查詢較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在google用 "pigoo + 欲搜尋的字 + 作者或其它相關的",這樣查詢較快.

還好耶,站內的高級搜尋選項就不錯用了啊

我想"欲搜尋的字"才是比較傷腦筋的

這也是之前W大力推標題要清楚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還好耶,站內的高級搜尋選項就不錯用了啊

我想"欲搜尋的字"才是比較傷腦筋的

一個好的搜尋,不是只有搜尋標題,而是貼文內容也要能找到.

>這也是之前W大力推標題要清楚的原因之一吧

好啊,那大家一起來,若是有看到貼文標題不明顯者,請貼文者修改成合適的標題.

网友F:
量  橋式整流/二極體/電晶體/ MOS
我還是習慣 用指針電表
若用數位電表老是覺得不放心
除了指針偏擺幅度  其偏擺速率變化還是有參考價值
這台數位電表下方顯示帶有bar條我也很喜愛

有點偏題 僅分享自己的心得 不代表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  橋式整流/二極體/電晶體/ MOS
我還是習慣 用指針電表
若用數位電表老是覺得不放心

1.支持指針電表使用者,其中一項為指針擺幅速率,極具量測參考價值,除了在主動式元件外,在被動元件中的電解電容LED,都特別好用.
2.數字電表則為較精確量測,負載效應低之優勢,但顯示值變化稍慢.另外可簡易快速辨識電晶體之E,C腳位.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重 說明的很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