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國際牌NA-158NS脫水脫不乾問題

楼主(2012-10-09):
小弟的洗衣機國際牌NA-158NS
發生狀況如下:
請各位先進指導
正常洗衣都ok
唯獨脫水時迴轉盤快速轉動
內桶也緩緩跟著轉動
但是轉速不快  所以無法脫乾衣物
爬過其他文章
提到可能是皮帶鬆 可是檢查過依然緊繃
排除此故障原因
會是軸心損壞嗎?

請先進幫忙解惑

网友:
他壽終正寢了
阿~彌~陀~佛

网友:
磨擦彈簧不良 ,常見的故障,
原廠的是JAPAN, "凍卡久"

网友:
更換磨擦彈簧就會好了(在軸受阻立內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
為小弟解惑
謝謝您們

网友A:
我家洗衣機 最近發現洗衣到最後不能脫水
請服務站人員維修 結果螺絲打不開 不能換這個彈簧阿
彈簧修850 軸心換3200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洗衣機 最近發現洗衣到最後不能脫水
請服務站人員維修 結果螺絲打不開 不能換這個彈簧阿
彈簧修850 軸 ...

他可能還沒吃飯打不開,換軸心後可以買很多飲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還沒吃飯打不開,換軸心後可以買很多飲料~

常被請很貴的飲料!  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  收費就要你客氣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還沒吃飯打不開,換軸心後可以買很多飲料~

拿2分工具 根本打不開 他說反牙的 看他轉半天也轉不開
看了套筒根本是滑牙的ㄚ 要開大條的

网友:
看有沒有圖可看,說不定用電鑽鑽開就行了

网友:
洗衣機裡的最大顆螺絲
如果濫到無牙是真的法辦法拆他只能破壞調他換新的
就算拆下了也很可能桶子跟軸心無法分離拿不出來
一般原廠技術員不願意埋頭苦做
因為原廠技術員是以件數算業績(不是已金額計算)
像這種工作太浪費時間了所以選放棄
如果真的要換還是有辦法的
如何拆他就留給別人回答

网友:
沒錯~搶錢想很兇,換磨擦彈簧就搞定了,換軸心反而比較麻煩而且耗時,換彈簧反而省時又省錢~連洗衣槽都不用拆,直接讓洗衣機"趴下",只要拆卸洗衣機底部的軸心皮帶輪護蓋四顆螺絲與皮帶輪螺絲五顆螺帽即可更換,diy不用200元就搞定,維修人員喜歡換3200的軸心,完全是商業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