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螢幕] 三隻鳥 VA700無畫面

楼主(2012-10-09):
無畫面~就先往高壓找
只會換電容~~就拆電容全拆下來量測!
NG品------>既然外觀看不出來
容質趨近0nf
購買良品
68nf
換上~組裝
完修
還是希望以後都是軟的......

网友A:
這款螢幕後續要注意面板TCON的DC-DC模組容易故障

网友B:
kaijay 大:這麼厲害.一下就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螢幕後續要注意面板TCON的DC-DC模組容易故障

嗯!!印象中有看過很多大大發言~~好像要整塊模組跟換!!希望他能撐一下..感謝狼大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ijay 大:這麼厲害.一下就修好

沒有鄭大那技術~小弟只會換電容!!
希望如鄭大說了!修好....很怕有其他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 ! 謝謝分享

网友:
好久沒看到這種t-con,恭喜完修~

网友C:
原來這種電容也是會壞的阿

並不是只有電解電容會爆漿

恭喜完修  !!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這種電容也是會壞的阿

並不是只有電解電容會爆漿

所以有空沒空都換新!!不然就拔下來量測...外觀都是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