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AMS 1085CD 可否以 AMS 1085CD 1.5 代用

楼主(2012-10-09):
小弟最近拿到一台圓剛的電視盒,裡面的電容全爆,AMS 1085CD外觀好像烤焦!
小弟就把電容全部換掉!因手上只有AMS 1085CD 1.5,所以就先上再說!
結果很神奇的可以使用了~但是一直怕怕的,因為感覺晶片燙燙的,而且還有另外兩顆
大IC也燙燙的~~~很怕使用一久,反而燒壞大IC,小弟有上alldatasheet去比較,但實在不確定!
所以來和大家討論看看~改天再把維修圖貼上來,謝謝!

网友:
有分ADJ與固定輸出版,您原來的應是ADJ,如果換固定電壓版上去可能電壓會與原來不同

网友:
由正面左邊數起為123腳位,若腳1接電阻接地,且12腳間,也接一電阻,則為可調輸出型穩壓器,最好是算算輸出電壓是否為1.5V.

楼主:
原來的1085CD後面都沒字 也沒有ADJ
我剛剛由正面左起123腳位用電表量依序為 3.33V 4.84V 6.08V
第1腳位接地電阻值為152.3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的1085CD後面都沒字 也沒有ADJ
我剛剛由正面左起123腳位用電表量依序為 3.33V 4.84V 6.08V
第1腳位接地 ...

因腳1非地電位,可判定此為ADJ型.而你的輸出電壓為4,84已過高,切勿再送電測試,以免造成更多元件燒毀.
腳12間電阻數值?

楼主:
前天開了一個晚上,幸好還正常~~~
我等料件來了再報告了!

楼主:
換上正確的AMS 1085CD,由正面左起123腳位用電表量依序為 2.06V 3.3V 6.08V
輸出電壓是3.3V應該是完修了!謝謝大家的幫忙!
小弟也發文維修此電視盒,內容如連結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298&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