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920電源問題

楼主(2012-10-10):
請教一下當插入電源 外接電源led會閃爍 已經確定外接電源ok
主機板有可能是什麼故障呢煩請告之謝謝
是acer 5920筆電

网友:
是否存在短路問題呢?

楼主:
該如何去探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如何去探討呢

使用可調式電源供器,在不開機狀態下,觀察待機電流,若過大表示主板在待機電路前,即已產生嚴重短路.

网友:
短路+1
用電阻檔測量輸入電壓對接地是否短路.

网友:
短路..這最好修了@@

楼主:
已修好電容故障測試中謝謝幫忙

网友:
請問有圖可參考 您換的零件嗎?  我手上有台BENQ 問題跟您一樣 。 也想請教您如何判斷與維修,謝謝您。

网友:
方法1.使用可調式電源供器-----蘇貞昌 衝衝衝(很投機的方法)
方法2.將主機板拆下 一一檢視每一顆SMD電容(很勤勞的方法)
方法3.拿出你的電錶測量SMD電容 黑色大顆和土黃色小顆看看有無短路 十之八九都是這一些出問題 晶片只佔小部份
方法4.5.6.7.(當然還有很多方法)

网友:
感謝 chiyimonitor 提示,其實我也不懂怎麼量,沒有經驗但很想學起來,希望以後都能自己修。

网友:
多多爬文 相信你會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