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已完修)歌林 KCD-W656M床頭音嚮不過電

楼主(2012-10-10):
如題,小弟有台許久未用的音嚮,要用時發現早已不過電,拆開來量時,發現變壓器二次側沒電壓輸出,經過昨晚各位大大的提供線索,小弟終於在變壓器最底層找到保險絲,原來是保險絲燒了,花10元便解決啦,謝謝昨夜單晶片大大的線上指導,讓小弟明白原來量保險絲不用整顆拆下來量,只要用電表直接量測一次側的黑、白二條線即可,電阻無限大即是斷路,話說拆保險絲還真的不是很好拆,塞的很緊又很怕把線給扯斷>"<附上圖片給大家看看,雖然完工後接的很醜,但卻很有成就感,我想這就是DIY最大的樂趣吧, 謝謝各位大大喔,有你們真好\^o^/

1.拆開來的變壓器

1.拆開來的變壓器

1.拆開來的變壓器

2.撕開紅色絕緣膠帶,找尋傳說中的溫度保險絲

2.撕開紅色絕緣膠帶,找尋傳說中的溫度保險絲

2.撕開紅色絕緣膠帶,找尋傳說中的溫度保險絲

3.保險絲露出頭來啦(白色方型的那顆)

3.保險絲露出頭來啦(白色方型的那顆)

3.在二次側這邊,保險絲 終於露出頭來啦(白色方型的那顆)

4.拆下的保險絲

4.拆下的保險絲

4.拆下的125度保險絲

5.買不到方的,只好用這個來替代啦

5.買不到方的,只好用這個來替代啦

5.買不到方的,只好用這個來替代啦

6.換上好的,塞進去線圈旁,那黑色的是我貼的絕緣膠帶啦,要來絕緣的,不過真的很醜XD ... ... ... ... ...

6.換上好的,塞進去線圈旁,那黑色的是我貼的絕緣膠帶啦,要來絕緣的,不過真的很醜XD ... ... ... ... ...

6.換上好的,塞進去線圈旁,那黑色的是我貼的絕緣膠帶啦,要來絕緣的,不過真的很醜XD ...

7.開機送電,賓果…完修啦^O^

7.開機送電,賓果…完修啦^O^

7.開機送電,賓果…完修啦^O^

网友:
AC12V
電流請看電路板上的保險管

楼主:
電路板上保險絲座旁標示為 T2.0  AL250V,請問大大,那是不是就代表該變壓器為110轉12VAC 2A的規格呢?

网友:
看保險絲不準啦,昏倒了。
ch大,你找看電路板有沒有7805或7812之類的穩壓IC?
買不到變壓器的話,可以重繞二側的線圈,
做電源的方式很多,也不一定要用變壓器。

网友:
電路板的IC 請拍出來,板子背面也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板上保險絲座旁標示為 T2.0  AL250V,請問大大,那是不是就代表該變壓器為110轉12VAC 2A的規格呢? ...

這台消費功力18W
12V1A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路板上保險絲座旁標示為 T2.0  AL250V,請問大大,那是不是就代表該變壓器為110轉12VAC 2A的規格呢? ...

ch0335大大:
溫度保險絲接腳→白銀色
變壓器–次側線圈→黃銅色漆包線.......   再找找!

機器銘牌電器規格書...
是否有外接DC頭或電池盒...再找找!

网友:
如果是一側保險絲壞掉,就好修了

楼主:
回各位大大,板子上只有一顆D882L的中功率低電壓晶體而已,沒有7805或7812喔,我有發現一次側的黑線是有連接保險絲,可是它卻塞的很邊邊又很緊,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拆開變壓器的銀色外圈呢?不然根本無法量測耶

网友:
建議你不要拆了.就算裡面有溫度保險絲也奘在最內層.直接去買一個110V變12V 1A的變壓器換上就好了.

网友:
重复,见楼下。

网友:
想必是一次侧的温度保险烧毁了吧。用万用表测一下哪一侧短路即可知道。
不过我认为,真是温度保险烧了的话,应该查找一下烧毁的原因,比如负载过重、变压器自身线包短路等。除非是温度保险自身的质量问题引起的,其他缘故要慎重!

网友:
标题

你要拆开线圈,先用扁、硬之物,总之能插入钢片和线包间缝隙的工具,把红色的塑料纸顶到缝隙另一头,一层层剥离,拆铜线时也可这样,不过当心搞坏线头。
跳过温度保险接市电一段时间后摸变压器本体温度,如果很烫的话,还是放弃吧!线包内部肯定是短路了!换用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可以参考PCB板上整流器后的滤波电容的耐压,大致可估算出来的。
如果能修复,一定要注意一次侧线材的绝缘哦!安全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