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樂通,機器內有8G記憶體可當隨身碟

楼主(2012-10-10):
今日在社區資源回收處撿到一台壹電視的網路播放器「網樂通」,想說沒事拆拆看,回來後拆開,發現裡面有一個小機板,上面印著USB DOM 8G,猜想可能可以當做隨身碟,於是剪一 條USB線,將4個接點焊接上,插入電腦,真的有偵測到硬碟,但無法格式化,要從桌面/我的電腦/管理/磁碟管理,將新偵測到的隨身碟磁區刪除後,會自動格式化,再插拔一次隨身碟,即可正常使用。
小小發現,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
http://disp.cc/b/18-4uDf

這種玩法比較能壓榨出機器的極限

网友:
有一台朋友送的,一直沒拆封
樓主那USB頭接法能來個圖文解說嗎!?

网友:
來試看看
謝謝指導

网友:
可惜沒機子ㄚ 8G現在好像也2XX元

网友:
這台剛出來時我就拆過一台來玩了...

8G下有4個牌針直接差到USB就可以讀到了..

不過要小心正負方向別接反了...

裡面有linux程式可以讀出來看看~

网友A:
沒機器跟家裡有的朋友凹看看
因為10月底就網樂通服務就沒了,機器根本就無用武之地了
沒看過改機文章的,應該會覺得那台變成了磚頭
只能回收了吧.....

我已經跟朋友預約了2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機器跟家裡有的朋友凹看看
因為10月底就網樂通服務就沒了,機器根本就無用武之地了
沒看過改機文章的,應 ...

請問怎樣把8G DOM 的資料 CLONE 出來呢.

因為沒有 JTAG 的PIN, 也沒有資料, 可是又想把 8G DOM 改為 320G 的硬碟

网友:
抱歉,小弟還沒拿到機器.....
況且,我也沒研究怎麼複製出資料,只想拿來當免錢的8GB隨身碟而已

网友:
真是太棒了,至少可以讓它變成廢物前遺愛人間。

网友:
我也去改個U碟來灌XPE,至少物盡其用了~
不知道遙控器是不是也可以來搞怪一下~
謝謝樓主的分享~

网友:
正好有一個。

小心比對,還拆了一個USB頭,確定是紅、白、綠、黑順序………
焊上時還是銲反了!!

上機 ~抓不到~重新焊好~還是抓不到~T N N D燒掉了!

查三隻腳的8503 4563   1腳接地  2腳4.98V  3腳0.3V~~0.7V
猜測是5V降成4.5V‥‥‥‥‥胡亂搞了!!跨接個二極體14001。
3腳有4.23V‥‥降0.75V.怎麼那麼多?
上機~居然OK!可以存取.刪除‥‥‥難得修好一次
想加個LED,請教加哪好?
datasheet (1).pdf (1.22 MB, 下載次數: 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