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G281D面板異常

楼主(2012-10-10):
請問面板出現一條淺白白帶
有拆開發現有接頭2點發黑
經直接跨接後正常約2周
最近又出現淺白白帶
輕拍打機殼又有時會正常 (機率越來越低)
是否如 http://bbs.pigoo.com/thread-37148-1-1.html  6樓圖示是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三鞠躬家屬答禮!

网友:
proeric 大:慘了lcd85311230大 說面板.我有一台東元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樣(未拆).但我覺的和邏輯板.有關係.我看要看運氣了

网友:
看情形面板機率很大
但是你可以檢查一下燒黑腳位附近錫點是否因高溫裂錫或空焊試看看

网友:
真的面板掛了

网友:
插PIN先換看看..

楼主:
若研判是面板故障
那真的是毀了無醫
對這面板只能心死
謝謝各位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