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兆赫液晶電視 電視盒

楼主(2012-10-10):
兆赫液晶電視 電視盒
或是電視盒腳位資料

A00008

网友A:
找個圖片 我看一下
我可能有

但要有圖 比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個圖片 我看一下
我可能有

回收回來無電視盒...網路也找不到圖片
電視盒應該是兆赫自己做的
找公司無貨了
應該改公板一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收回來無電視盒...網路也找不到圖片
電視盒應該是兆赫自己做的
找公司無貨了

BEER 大大,,,,,, 電視盒是不是和AD主板, 製作在一起的那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 大大,,,,,, 電視盒是不是和AD主板, 製作在一起的那種呢??????

類似這種東芝的是雙排共16腳

這顆是奇美雙排12腳

我需要的也是這種至於又穿鐵殼
或沒有鐵殼不知
只知他是雙排14腳

网友B:
BEER 大,,,,, 小弟的是,,,,,, 這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 大,,,,, 小弟的是,,,,,, 這款的~~~~~~~

謝謝你幫忙找
今天已找到正確相片

看第一張好像順發標籤
問過順發沒單賣..要連同電視一起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幫忙找
今天已找到正確相片

BEER大,,,,,,,, 您這個PIN 位 , 是雙排 18 腳位,  可以用嗎?????  還是要自己, 跳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大,,,,,,,, 您這個PIN 位 , 是雙排 18 腳位,  可以用嗎?????  還是要自己, 跳線呀!!!!!!     ...

圖片那顆是14腳位只是他腳位印錯

是雙排14腳位上排7腳有2腳位有接電容正極應該為供電
上排其餘5腳連到MST98981CLD-LF-S1  256腳晶片
下排7腳位通通接地

目前查不到MST98981CLD-LF-S1這棵  PDF資料
如找到應該可以用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幫忙找
今天已找到正確相片

BEER大,,,, 可以用這種 RF 改一改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大,,,, 可以用這種 RF 改一改嗎???? ~~~~~

目前網路找到14腳位
有2種
你這是一種   另一種調諧器是LG
應該可以吧要查腳位資料
目前主板腳位快確認好了...如要改再找你這種或LG那款
腳位資料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網路找到14腳位
有2種
你這是一種   另一種調諧器是LG

BEER大,,,,, FQ1236/F TV-TUNER 腳位定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ER大,,,,, FQ1236/F TV-TUNER 腳位定義,,,,,,,,,,

謝謝你 應該可以...要改看看

可以幫量看看有幾腳接地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你 應該可以...要改看看

可以幫量看看有幾腳接地謝謝

PINNING 腳, 正面圖 。
BEER 大,,,,,, 改一改, 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NING 腳, 正面圖 。

BEER 大,,,,,, 改一改, 就OK 了~~~~~~~

還是謝謝你.....明天先問今天找的相片內有技術製造
凌安先問一下如無法買到...在找你買這片來
當馬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NNING 腳, 正面圖 。

BEER 大,,,,,, 改一改, 就OK 了~~~~~~~

YSHQQ 你這顆就對了
確實是FQ1236/F H-5  SV24
兆赫這顆只裝排線連接座..外加調諧器一顆..印刷電路板一片
無其他零件穿鐵殼
還號稱加強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YSHQQ 你這顆就對了
確實是FQ1236/F H-5  SV24
兆赫這顆只裝排線連接座..外加調諧器一顆..印刷電路板一片 ...

BEER 大,,,,  恭喜您了,,, 終於完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