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七盟 ST-420BKV-03F 目前最慘的一顆

楼主(2012-10-10):
這顆應該是目前死的的慘的一顆 420BKV, 打開目視 MOSFET K2717 底部炸出一個黑洞
5Vsb 用的電容也是凸頂了, 常見的通病也幾乎都有了.

翻到電路板背面一看, 我的天啊, 線路都被燒融了~真是慘啊, 所幸手邊還有一顆一模一樣的,
可以作為參考, 週邊的 MLCC & zener 20-2 也都燒毀了, 把周邊東西換上後, 恩...
怎麼還是沒有 5Vsb, 大電容也有 150V 高壓, 最後竟然發現, 5Vsb 的變壓器壞了, 這我還是第一次遇到啊.

剛好手邊還有一顆 300 W 的七盟電源, 先拆拆看是否有這顆 EEL-16B 的變壓器, 還好幸運之神有站在我站邊
2個都是一樣的規格, 換上後, 一切都正常囉

01.名牌
02.底部炸出一個黑洞, 真恐怖
03.5Vsb 用的電容也是凸頂了
04.電阻通病, 沒燒毀, 但電路板都被燒黑
05.看到底部, 太恐怖了, 炸的很嚴重
06.所幸手邊還有一顆一模一樣的
07.還可以做個比照
08.把零件全部卸下, 開始抓哪裡還有壞件
09.上面是壞的, 可以看到右邊有點焦黑, 下面是抓廢板的
10.壞的已無容量 (加量阻值為無限大)
11.好的約463nF
12.底部沒有線路的地方, 我用吸錫線做底, 再舖錫, 以增加電流能力
13.後來發現 5Vsb 的變壓器斷了一隻腳, 應該是說, 因高熱...蒸發掉了
14.管子拉出, 裡面還是沒電線...看的真的很無力
15.就是這顆 EEL-16B
16.這是器官捐贈者
17.兩顆都是一樣的
18.比對腳位再確認一下
19.換上後, 終於看到 PG 了
20.以下為損壞零件還要加上一顆 EEL-16B 變壓器

Datasheets
Monitoring IC ~ PS223.pdf (129.53 KB, 下載次數: 112)
MOSFET ~ N Channel - K2717.pdf (281.75 KB, 下載次數: 102)
PWM ~ TL494.pdf (656.16 KB, 下載次數: 84)
Q NPN ~ 2SC3320.pdf (218.72 KB, 下載次數: 82)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 Dual ~ SBR4060PT.pdf (59.71 KB, 下載次數: 80)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 Dual ~ SBL4030PT~4060PT.pdf (53.13 KB, 下載次數: 83)
Zener Diodes ~ HZ.pdf (85.23 KB, 下載次數: 100)

网友:
電容全部一起換省的未來麻煩。
謝謝提供一篇好實例。

网友:
恭喜啊,經典範例,看你的儀器可要不少小朋友。

网友A:
傷兵EEL-16B可以修嗎?
俐落老練,羨慕!

网友:
看你修POWER真精彩。。。。。

雖然七盟有一些問題,但隨著大家對這些老問題的熱烈與熟悉,還算願意接受。

我有幾顆POWER,到現在連問題都還定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傷兵EEL-16B可以修嗎?
俐落老練,羨慕!

能不能修、好不好修要看情況與個人能力。是有人修過變壓器。。。

而那個人剛好在在本篇貼文的2#。

(在哪一篇我就找不出來了。。。)

网友:
剛剛再仔細看一下照片。

本篇的這一顆EEL-16B應該很好修。。。。別浪費了。。。

(EEL-16B這一顆也算會壞的名件,還是能修好留下來比較好。EEL-16B我也壞一顆,但目前有EEL-16B的POWER都是好的。EEL-16B沒料中。)

网友:
我的ST-350BKV,5VSB的變壓器也燒斷了...

网友B:
厲害~
請問一下
小弟手上有顆RS 460 +5VSB和12V都有來
但高壓的兩顆MOSFET的散熱片會異常升溫
隨溫度上升12V也會跟著上升,直到13V應該是頂到OVP拉掉
MOSFET壞掉會這樣嗎?
目前等681 1KV的電容到貨,希望不會是變壓器或是MOSFET掛掉n_15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厲害~
請問一下
小弟手上有顆RS 460 +5VSB和12V都有來

之前遇過 681 1KV 壞掉會燒 MOS, 如果確定是他, 建議先換掉
並再檢查是否還有其他元件受損.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精采的維修實例

网友:
真是有夠慘烈的!
如果是我,早就不想修了~~
恭喜完修啊~

网友C:
七盟的維修實例「偏高」,到底是賣得太好呢?還是什麼原因.........

网友:
好猛啊!!  估計這顆PW可以當新的用了@@!

根本是新的嗎!!! 拿到這顆PW的人真幸福0.0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把這顆修好可花了您不少時間吧! 現在在修一顆液晶螢幕的POWER, FSP188-3M01,變壓器二次側沒電壓,會是變壓器壞掉嗎?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大大完修,把這顆修好可花了您不少時間吧! 現在在修一顆液晶螢幕的POWER, FSP188-3M01,變壓器二次側沒電 ...

待料比較久, 二次測沒電,建議先 CHECK PWM 是否有動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七盟的維修實例「偏高」,到底是賣得太好呢?還是什麼原因.........

用料壽命計算精準n_136|

网友:
不過這樣換下來真是一個大工程,幾乎全換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