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XION XON-600F14T-201 600W 開機無電源

楼主(2012-10-10):
這開為上電無 5Vsb, 打開外殼後, 發現 MOV 已炸毀, 還好電容被保護住了, 沒有損傷
保險絲 & MOV 換掉後, 一切就正常了.

01.名牌
02.MOV 已炸毀
03.炸到的都分屍了
04.大電容沒事 a
05.大電容沒事 b
06.換完查看無其他零件毀損, 就完修了
07.以下為傷兵名單, 電容是順便的
08.此機種還有3段(無段)風扇調控, 慢的很安靜, 快的真的風量大, 聲音也很有氣勢 @@

Datasheets
Monitoring IC ~ WT7512.pdf (90.51 KB, 下載次數: 64)
MOSFET ~ N Channel - FQP5N50C.pdf (858.23 KB, 下載次數: 60)
PWM ~ KA7500.pdf (58.53 KB, 下載次數: 57)
Q NPN ~ 2SC3320.pdf (218.72 KB, 下載次數: 53)
Schottky Barrier Rectifier - Dual ~ SBL4030PT~4060PT.pdf (53.13 KB, 下載次數: 49)

网友:
pmerw大!!

擬修POWER的帖,應該放到個人日誌中,匯聚成冊!!  造福人群!!

网友:
pmerw大的POWER維修文章
我看都可以出書成冊
真的看了許多
希望可以跟你學習清晰的思路修POWER

网友A:
1200微法高壓電容,很少見.
振華以前也有一款開關旁風扇轉速切換,有像.
MOV燒掉可能原因是什麼?
修得輕鬆如意,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微法高壓電容,很少見.
振華以前也有一款開關旁風扇轉速切換,有像.
MOV燒掉可能原因是什麼?

突波或過電壓, 也有可能是 MOV 壽命到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想請教一下,最近在找一些 LCR 表(可測 ESR)的資料,那台 ESCORT ELC-133A 價格如何?在哪可買到?

若不方便在此說明,是否可 PM 給我相關資料。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0微法高壓電容,很少見.
振華以前也有一款開關旁風扇轉速切換,有像.
MOV燒掉可能原因是什麼?

這顆也是振華代工的

网友:
MOV燒掉可能原因到底是什麼?
會不會還有其他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