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聲寶電冰箱化霜後的水...

楼主(2012-10-11):
小弟要請教各位師傅一個問題~~~

我今天發現電冰箱前面有水,於是開門檢查清理後發現是

最底層果菜箱(抽屜)下有水,清理乾淨後查不出水是從哪

來的。然後檢查了冰箱內的物品有無傾倒,也沒找到可能

漏水的原因.....................

根據之前在痞酷所學的經驗顯示,冰箱內的水很可能是上

面冷凍庫化霜後溢出的水,想請教各位師傅~~我家這台

聲寶電冰箱機體四周圍密封式,化霜排水管路有可能從冷

藏室(雙門)飾蓋背後走到底部存水盤嗎?

目前已將水清理乾淨觀察當中,如果是化霜造成的漏水應
該會在冰箱進行化霜之後出現大量的水,如果真的應驗那
應該就是化霜水了....

网友:
最底層果菜箱(抽屜)下有水
暫時別擦掉水
凡水走過都會留下痕跡
延著痕跡找漏水的地方
大多數會出現在內壁
就是打開門正前方的內壁
一般是集水漏斗賭塞佔大多數
集水漏斗也會長期低溫變形縮小
沒接到水
如是從出風口或回風口流出
這比較大條
冷排下方集水盤賭塞
水排不出去結冰在集水盤
滿到溢出水從出風口或回風口流出
此現象沒絕對把握千萬別動手
因為要拆很多地方
處理起來冰箱附近會像淹水一樣
冷排還要移出來一不小心
會把冷媒管弄破
欲哭無淚
下圖是冷藏室門不密合
漏氣或門沒關好造成的
冷凍室初期是有冰柱
嚴重還會打不開門
有什麼新發現再來問最好有照片

楼主:
我這台出風口\回風口在哪都不知道...

我猜集水漏斗在冰箱燈那邊...(目視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台出風口\回風口在哪都不知道...

我猜集水漏斗在冰箱燈那邊...(目視看不到)

從冷藏室層層出風口由下往上拆到最上方答案就藏在最裡面

网友:
集水漏斗在冷藏室上方左邊.燈在右邊.應該有說明的貼紙貼在那邊...

楼主:
我有看到一個疑似從冷凍庫下來到冷藏區的彎管了,在冷藏溫度控制器
左邊沒錯!!.....目前仍在觀察中,如果滴水盤有積水那狀況應該就解除了......

關於出風\迴風口,我看到冷藏區溫度控制下方有個長方形的口,那的風
很冰,應該就是出風口了。迴風口是冷藏區天花板(上方)那排洞洞嗎?

网友A:
楼主干脆把冰箱停一段时间,让有冰的地方彻底融化,并使水排尽后再开机。可能是排水管路冻堵。这是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自己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干脆把冰箱停一段时间,让有冰的地方彻底融化,并使水排尽后再开机。可能是排水管路冻堵。这是个简单的 ...

謝謝你的建議!~~~

會有水代表系統中化霜功能有正常運作,所以產生化霜水要排出,
排不出去代表管路有阻塞,至於甚麼原因導致阻塞不知道,我下午
有用東西通通那個冷藏庫中排水彎.............

我懷疑是不是冷藏區部分的排水管路結冰導致阻塞...

网友:
我發現我是一個災星
好的不靈壞的鐵口直斷
屢試不爽
但是問題還沒勪決阿
真傷透腦經耶
頭髮都白了幾根了

可以的話能把你所說排水管
照片讓我看看嗎
我很好奇
這根排水管長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看到一個疑似從冷凍庫下來到冷藏區的彎管了,在冷藏溫度控制器
左邊沒錯!!.....目前仍在觀察中,如果滴 ...

你也怀疑是不是其它地方有冰堵住了,所以我说应该把整个冰箱全停一段时间,让有冰的地方彻底地融化掉啊!冰箱排水管道堵塞理应不会是其它杂物,除非你的冰箱里塞满了一些容易产生细小物体的东西,随化霜水进入排水管道。
祝好运!

楼主:
昨天研究了半天確認了....
1.冷凍庫化霜功能正常,所以有化霜後的水
2.冷藏區的排水彎頭屬不能拆的那種,沒工具通..

於是花錢請人家來處理,檢查後認為應該是排水彎
那邊滿出來的,於是拿細軟管插入排水管通一通。

現在繼續觀察化霜後的水是否能順利排入盛水盤中..

网友:
抱歉貼錯地方所以擦掉

楼主:
我是通化霜排水管拉......誰叫我家這台比較拆開維護,
不然我自己弄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建議!~~~

會有水代表系統中化霜功能有正常運作,所以產生化霜水要排出,

你的觀念很正確喔
沒錯如果水是從排水處流出來,那就表示化霜是正常的

早期的冰箱排水管路分為2截,第1截從冷凍庫通到冷藏庫,在冷藏庫內會有排水接頭
再從冷藏庫內的排水接頭通到冰箱底部的水盤

如果你的冰箱冷藏庫內看的到排水接頭,那表示排水管路是分為2截的
給你提示,你覺得2截式的排水管路,如果冷藏庫會漏水那會是那一段堵住 ?
還有如果是冷藏庫這一段堵住,會不會是冰堵 ?
如果是冷凍庫內堵住,那這些水是如何流到冷藏庫的 ?

楼主:
第二段堵住,排水彎頭之後....

冷藏這段堵住理論上可能不是結冰堵住,除非管路
有經過\靠近冷藏庫出風口這種溫度較低的區域才有
可能結冰....但我不是從事這行,所以實際上有無第二
段冰堵住的情況我不知道..

如果是冷凍庫內化霜排水阻塞,水就排不掉累積在冷
凍庫中原有的排水設計中,重複的加熱融化\結凍過程
,直到水太多化霜時從滲漏出洩出....好比冷風下到冷
藏庫的風管路(冷藏出風口)、甚至直接從庫門密條、
迴風管道洩出...........哪邊有門路哪邊出去

所以認識的店家來幫我通管路時有檢查水從哪邊來的,
檢查過出風口調溫控制冷風門的部位與迴風口,然後才
清理排水彎頭這段管路...........

另外請教,冬天空氣比較乾燥濕度比較低,這樣會影響
冰箱化霜時化霜水的多寡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段堵住,排水彎頭之後....

冷藏這段堵住理論上可能不是結冰堵住,除非管路

冷藏排水接頭處漏水,大都是冷藏排水彎頭到水盤這一段堵住,想想既然會從排水彎頭這一處漏水那就表示它的上頭是通的,如果堵住就不會有水從這裡漏了

冷藏室內的溫度是在0度C以上,水是不會結冰的,除非冷藏溫度開關壞掉或風門密合度不良,但就算是上述零件有不良,冷藏室這一段排水管也不應該結冰,如果管內會結冰絕對是因為結冰段的下段有髒物堵住,水流不下去才會積在那邊造成結冰,必須清除髒物後問題才能解決,不能單單拔插頭退冰,初期可能會正常,幾天後漏水會再出現
那化霜後的水是乾淨沒有雜質的嗎 ?相信有在維修冰箱的人應該都知道,冰箱用久了排水管內都會累積汙穢像爛泥一樣的髒東西,所以排水管路堵塞不一定就是冰堵

如果是冷凍庫內排水管堵住,會造成漏水嗎 ?當然不管什麼原因堵住最後一定是結冰,那結冰之後水流不出去,還會造成漏水嗎 ?會不會往別的地方流 ?那就要看冰箱設計結構了,就我的經驗初期會從出風口處或冷藏迴風口處漏水,最後因為冰越結越厚,化霜時間結束之前無法將全部的冰溶化掉,最後連迴風口與出風口全部被冰堵住,造成冷氣無法送達到冷藏室,因此最後連水都漏不出來冷藏室溫度也不冷了

冬天天氣溫度較低因此水份不容易蒸發成水蒸氣散佈在空氣中,所以空氣比較乾燥,所以冬天用除濕機除溼量也比較少,冰箱的原理跟除濕機其實是相同的,只是除濕機水箱內的水必須拿去倒掉,你會去注意到水量的多寡,而冰箱的水盤內的水會自然蒸發不必去倒它,自然也就不會去注意了,其實冬天水會比較少的

楼主:
我知道了感謝你的解說~~tsao0427大

昨天通排水管路時老闆有用續接管連接排水管對排水管吹氣,結果
不是很通暢,於是他拿段軟水管從排水彎頭那插入通一通。我搞不
定的原因是.....經驗少,因為我家聲寶這款排水彎是做固定的不利
操作,不像某些廠牌排水彎可以拆下清理方便操作...

今天觀察結果是恢復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