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GV-N52128D AGP 不顯示

楼主(2012-10-11):
請問  gigabyte 的 GV-N52128D AGP  有時有畫面, 有時卻沒有....
應從那邊檢查起呢?

网友:
拍些圖片上傳上來,如果有電表,量測一下供電電壓數據好做判斷,
如果不知道從何量起,建議多爬文再來問問題,否則想幫忙的人也不知從何幫起..........

网友:
同意!!

已經是隔空抓藥了,還要瞎子摸象???   沒法出藥單???

网友:
請拿出放大鏡和檯燈,仔細看是否有掉件,但.........就算有掉件,也不知要換哪一個........

楼主:
謝謝各位的關心, 這片顯卡以 WD40修復了 (可能是巧合吧, 被我矇到了)

网友:
空焊氧化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