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4S800-MX主機板開機不跑碼CPU主時鐘測無電壓
火..

楼主(2012-10-11):
P4S800-MX主機板開機不跑碼CPU主時鐘測無電壓 SH4242
上假CPU測無主時鐘電壓如照片
經撿測上下管都正常, VCORE: 1.79V---這是板主説的開機三大要素的POWER
偵錯卡的RESET會閃亮一下, 按RESET鍵, 也會閃亮---這是第二要素的RESET
撿測方向聚焦到CLOCK時鐘
1. 因為會開機, 32.768khz的實時晶振, 有1.57/1.07v電壓, 應屬正常.
2. 系統時鐘14.318MHZ晶振, 兩腳電壓為1.49/1.45V, 壓差沒有超過0.4V, 可能問題在這裡, 它分別接到旁邊的
  系統時鐘芯片的2.3.腳, ATCKS1芯片以前有壇友問是什麼東西, 我看過一本書上寫, 因為記憶卡需要太多的不同頻率,
    所以把原來的時鐘芯片, 給記憶卡專用, 原來的時鐘芯片沒有晶振, 而由北橋提供, 如這張板子上的ICS UA332638, 如圖
  而系統時鐘就另外加了這個ATCKS1.
3. ATCKS1時鐘芯片找不到有關資料, 無法往下查修
敬請先進們不吝指教
感謝您
2012.10.12.增加DDR及AGP打阻值卡上測得的時鐘電位如下圖;
THX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個。。

88.8 KB, 下載次數: 1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R

http://wenku.baidu.com/view/7dd3663f0912a216147929bd.html

收到了
太好了
謝謝您

网友C:
CPU座的復位訊號電壓好像在低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座的復位訊號電壓好像在低電位?

我也覺得不對
準備先把主時鐘修好確定再查復位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這個。。

感謝您的無私奉獻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不對
準備先把主時鐘修好確定再查復位
THX

對了,這張PT093C
那個卡上的按鈕可以切換顯示
可以看一下PCI SLOT上面有沒有33MHZ的頻率

楼主:
從先進們那裡下載了ATCKS1芯片的腳位圖, 經撿測各腳位電壓如下圖, 根據晶振腳位#2及pin3的電位
分別為1.44v/1.50v, 它的電位差, 有資料説須要0.4v, 是否可以研判這個芯片損壞, 需加更換?
THX

网友D:
linhuiho大您好
您能測一下AGP插槽下方的編號Q25的電壓值

网友E:
要不要先查一下 Bios 這邊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nhuiho大您好
您能測一下AGP插槽下方的編號Q25的電壓值

我就很納悶, Q25為什麼不見了, 問過原主並未送修過,  它有被拆的痕跡, 這個問題我沒先提出來, 怕增加研判上的困難,
也想是不是這顆本來就沒有? 只要把主時鐘找出來就解決了. 但還是難逃您的法眼. 這個是不是跟Q24, 是南橋的供電.
q25上的焊點: g-10.45v D-3.35v  S-0.15~1.85變動
Q25應是APM2054N
是否一定要加上這個MOSFET
THX

网友D:
Q25...S級電壓不對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不要先查一下 Bios 這邊呢 ??

BIOS 只測 pin22有5v電壓, 按RESET鍵, 電位不會下拉變動
主板缺1個Q25 APM2504N MOSFET
會不會是這個供電出問題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D:
Q25...S級電壓不對喔

它是沒有這個場管的電壓
問題在這裡嗎
thx

网友:
Q25輸出為1.8V

网友E:
引用 楼主:
BIOS 只測 pin22有5v電壓, 按RESET鍵, 電位不會下拉變動
主板缺1個Q25 APM2504N MOSFET
會不會是這個供電 ...

我看元件是否缺件 , 應該先弄清楚 !!

請有這個板子的人看一下 !!

或自行上網查找一下 !!!

可參考以下這篇

華碩ASUS P4S800-MX 主機板Reset LED恆亮不開機(已修復)
http://bbs.pigoo.com/thread-23971-1-1.html

网友F:
要看PCB版本,上料位置略有不同。

conbawa大說的沒有看一下?不用傻呼呼的在那邊量clock。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很納悶, Q25為什麼不見了, 問過原主並未送修過,  它有被拆的痕跡, 這個問題我沒先提出來, 怕增加研判 ...

Q25的G極電壓很拼命的在提高,參照WISH大之前的某篇維修實例
這表示S極的輸出電壓不足,所以G極才會把電壓拉到10V以上
缺件的可能性頗大

PS.更正一下,查網路上的圖片的結果,該位置看起來像是"應該要缺件"
只有P4S800-MX SE該位置才有MOS的樣子,但是ATX電源插座並不在那邊
所以忘了上面那段話吧

网友:
Q25..S級1.8V應該是輸出給北橋供電用的

网友G:
Q25 以改到 Q27 去了..所以沒 Q25..此板 Q27 電壓不對也會照成不開機的..看你的照片 Q27 好像有焊過可能是空焊或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了,這張PT093C
那個卡上的按鈕可以切換顯示
可以看一下PCI SLOT上面有沒有33MHZ的頻率 ...

對了,這張PT093C
那個卡上的按鈕可以切換顯示
可以看一下PCI SLOT上面有沒有33MHZ的頻率
敬復:
1. 按鈕翻動顯示end--f-0--0000-1111-2222-------FFFF
2. PCI SLOT pinB16: 3.35V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G:
Q25 以改到 Q27 去了..所以沒 Q25..此板 Q27 電壓不對也會照成不開機的..看你的照片 Q27 好像有焊過可能是 ...

Q27目視很乾淨無更換痕跡, 測得電壓為G:3.96v  D:3.34V  S:1.82V
應該正常吧?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元件是否缺件 , 應該先弄清楚 !!

請有這個板子的人看一下 !!

這個案例是Q25電壓不對而更新後故障即排除.
回應的先進們約50%認為應該要有Q25, 有一位説已改為Q27
我白頭髮多了好幾根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看PCB版本,上料位置略有不同。

conbawa大說的沒有看一下?不用傻呼呼的在那邊量clock。

感謝您的激勵, 您也認為跟CLOCK無關?
指一條明路吧, 先進!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Q27目視很乾淨無更換痕跡, 測得電壓為G:3.96v  D:3.34V  S:1.82V
應該正常吧?
THX

因是看你第二張圖 Q27 G閘 有一坨焊錫的感覺才說的 , 而你有說到

q25上的焊點: g-10.45v D-3.35v  S-0.15~1.85變動 ..這樣應該 Q27 會有問題才對.

還有這片基板 CPU 座空焊機率也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G:
Q25 以改到 Q27 去了..所以沒 Q25..此板 Q27 電壓不對也會照成不開機的..看你的照片 Q27 好像有焊過可能是 ...

經再仔細用10倍放大鏡撿查, 您説的很對, Q27可能是虛焊, D腳有補錫過, 附近的板子顏色較深, 似乎
溫度較高.
我找到一張照片, 上面有Q25, 但是沒有Q27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再仔細用10倍放大鏡撿查, 您説的很對, Q27可能是虛焊, D腳有補錫過, 附近的板子顏色較深, 似乎
溫度較 ...

這兩顆晶體只有 D 閘接的地方不一樣而已功能是一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激勵, 您也認為跟CLOCK無關?
指一條明路吧, 先進!
thx

小妹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您不是有在疑惑clock沒出來,conbawa大有跟您說,您的除錯卡不是可以看clock(七段顯示器顯示PCI 33MHz匯流排時脈源),這樣您就暫時先不用一個一個用電表去量輸出腳看電壓了。那張除錯卡的說明書,您再看一下那個switch的用法。

遇到這狀況,小妹會上真實的CPU上去再測。看reset的狀況,再定。

网友H:
這塊板常壞就那幾個元件,如果p.c.r都正常 那就把華碩專用開機晶片as016換了應該就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塊板常壞就那幾個元件,如果p.c.r都正常 那就把華碩專用開機晶片as016換了應該就會好 ...

假CPU測不到主時鐘電位
PCR都有了還不行的話再更換AS016.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妹我想表達的意思是,您不是有在疑惑clock沒出來,conbawa大有跟您說,您的除錯卡不是可以看clock(七 ...

謝謝您的指導
我上真CPU開機測試;
找出説明書來看, 以前忽略掉的, 現在您提醒才知道, 偵測卡顯示F-xx是總線時鐘速度
1. 偵測卡顯示為: F-0 及0000
2. PCI pin B16測過有3.35V電壓
3. 上面顯示有沒有衝突
4. 偵測卡上RESET燈開機會閃亮一下, 按RESET鍵也會閃亮, 這正常嗎?
THX

网友:
既然電壓都正常 bios 燒看看 , 再不行不仿嘗試壓著 CPU 開機看看搞不好你的答案就在那...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案例是Q25電壓不對而更新後故障即排除.
回應的先進們約50%認為應該要有Q25, 有一位説已改為Q27
我白 ...

這樣子看來應該是沒有掉件的問題 , 假設如你所說的 是 clock 的問題 !!

這沒有示波器 可能就不好找了,  如果有個能測頻率的電錶 , 或許可能比較好解決這個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樣子看來應該是沒有掉件的問題 , 假設如你所說的 是 clock 的問題 !!

這沒有示波器 可能就不好找了,   ...

我有示波器
如何做, 請指教
有2個時鐘芯片, ATCKS1及ICS UA332638
CPU偵測卡測無主時鐘, 它是由ATCKS1供給嗎
PCI pinB16測到5v的時鐘電壓, 這是從UA332639芯片來的, 但應該是1.5V才對?
THX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示波器
如何做, 請指教
有2個時鐘芯片, ATCKS1及ICS UA332638

既然有 示波器 那些晶振是否正常起振呢 ???

如果晶振都正常 , 那麼不排除是 控制晶片出問題 !!!

你先測一下那些晶振是否正常 !!!

根據這個資料你測一下是否正確 !!!

网友I:
主機板上有兩顆時脈產生器,一顆專責負責記憶體相關時脈,一個提供

系統各部運作時脈的提供。有石英震盪器14.318那顆就是煮產生器....

檢查那14.318有無起振、檢查主時脈產生器輸出電路中33歐姆排組有無

異常,VDD供電相關腳位有無.............南橋晶片RTC電路有無正常

木有時脈啥都木有~~~~你有示波器修不好該拉出去槍斃,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有 示波器 那些晶振是否正常起振呢 ???

如果晶振都正常 , 那麼不排除是 控制晶片出問題 !!!

我用示波測的如圖請您研判;
另測實時時鐘晶振的2腳, 1腳電波高一點穩定
第二腳波形較低, 但約1秒即消失, 量電壓分別有1.57/1.22V
不知道有關係嗎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機板上有兩顆時脈產生器,一顆專責負責記憶體相關時脈,一個提供

系統各部運作時脈的提供。有石英震盪器 ...

主時鐘晶振2腳各有1.49/1.44v, 示波器量也有波形出來,
看過一本書, 説電位差要在0.4V.
主時脈芯片ATCKS1用示波器撿測如上一張照片,
再來就撿測輸出的33歐排阻及VDD供電..南橋RTC電路等..
撿測完再給您匯報
修不好會被槍斃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測的如圖請您研判;

另測實時時鐘晶振的2腳, 1腳電波高一點穩定

ATCKS1的PCI輸出,不會都是NC喔!

第八腳接到一顆電阻,再來就直接走到AGP下面第一支PCI的B16,您在chcek一下。
您的示波器真可以量到那麼高頻率的嗎?60M還有機會看PCI,不然就沒辦法看到其他了,頂多看晶震有沒有起震。
上電之後,您用示波器看看ATCKS1看第五腳,有沒有clock跑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ATCKS1的PCI輸出,不會都是NC喔!

第八腳接到一顆電阻,再來就直接走到AGP下面第一支PCI的B16,您在chce ...

確實是這樣, 測沒電壓.
ATCKS1#5 看不到clock跑過去.
THX

网友:
修時脈你有示波器修好是應該的,像我沒有示波器還得用猜的,
萬一碰到有電壓無波形,那就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測的如圖請您研判;

另測實時時鐘晶振的2腳, 1腳電波高一點穩定

你的表示 1.44v 波 , 是頻率正常 電壓是 1.44v 嗎 ?? 不大懂你的意思 !!

我想如果 14.318 出問題 , 那你應該是量測不到這些數據 !!!

不過 那 pci out N/C  這應該有問題 !!! 你不妨針對 pci 的供電等一些訊號去做檢測 !!

還是先換這一顆控制 ic 試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表示 1.44v 波 , 是頻率正常 電壓是 1.44v 嗎 ?? 不大懂你的意思 !!

我想如果 14.318 出問題 , 那你 ...

我也認為PCI CLOCK OUTPUTS的pin8經330電阻到PCI的B16沒有電位, 正常應該有1.5V,
所以是不是要換ATCKS.
我準備芯片與晶振一起換掉試試看.
THX
露天找不到ATCKS1,
可以請您幫忙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認為PCI CLOCK OUTPUTS的pin8經330電阻到PCI的B16沒有電位, 正常應該有1.5V,
所以是不是要換ATCKS.

還可以先不到要換ATCKS1的地步,因為,一來是前面測的I2C的clock可能沒過,二來PCI_IN並沒有輸入,有此可見,此晶片應未損壞。

网友:
林兄:
ATCKS1我有廢板可以拆,只是不知是不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認為PCI CLOCK OUTPUTS的pin8經330電阻到PCI的B16沒有電位, 正常應該有1.5V,
所以是不是要換ATCKS.

或許就如同 45# 講的那樣 , 你再查看有關的接腳 !!

是否有元件異常或故障 !!!!

ps : 我認為 bios 你還是先刷看看 !!!

       先從簡單易做的開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還可以先不到要換ATCKS1的地步,因為,一來是前面測的I2C的clock可能沒過,二來PCI_IN並沒有輸入,有此可 ...

前面測的I2C的clock可能沒過
我不懂是什麼意思, 可以請您再説明一下嗎
THX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面測的I2C的clock可能沒過
我不懂是什麼意思, 可以請您再説明一下嗎
THX

這個意思表示說,這顆時脈產生器要啟動,除了一些接腳的條件要滿足,還伴隨有可能需要透過I2C通訊,由南橋告訴它,要多少時脈等等資訊,但是現在的狀況由於您目前量測出來,它沒有過訊號(也有可能速度太快了,我們根本來不及從示波器上看到訊號),這時候的有可能南橋還沒告訴它要它開始工作,所以它就沒有相應時脈輸出。
就如jeanshyen大說的,要從簡單的開始,把不確定因素排除掉,可以先由BIOS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意思表示說,這顆時脈產生器要啟動,除了一些接腳的條件要滿足,還伴隨有可能需要透過I2C通訊,由南 ...

那我就先刷BIOS
感謝您

网友:
我觀察到一些高手步驟是從容易的開始....最難的才最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或許就如同 45# 講的那樣 , 你再查看有關的接腳 !!

是否有元件異常或故障 !!!!

我下載華碩BIOS刷晶片, copy了2只, 換上去試都沒用
可能還要找主時鐘芯片?
THX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下載華碩BIOS刷晶片, copy了2只, 換上去試都沒用
可能還要找主時鐘芯片?
THX ...

你現在手邊沒有這個芯片對吧 !!
那你不妨 照著 49# 說的方向去找 , 先確定一下南橋這邊是否有問題 !!
跑一下線看看線路及元件是否正常 !!
南橋的該有的電位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現在手邊沒有這個芯片對吧 !!
那你不妨 照著 49# 說的方向去找 , 先確定一下南橋這邊是否有問題 !!
跑 ...

根據東方維修的東寶老師説過, 只要看到SiS的南橋, 就把它換掉就對了, 保證50%以上可以修復?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意思表示說,這顆時脈產生器要啟動,除了一些接腳的條件要滿足,還伴隨有可能需要透過I2C通訊,由南 ...

我畫了一張*時鐘工作原理*
它工作的條件是1. ATX橘色線經FB給芯片VDD提供3.3V電源
2. CPU核心供電控制穩壓管, 提供芯片1.2-1.5V的PG信號
3. 南橋給芯片3.3v的系統總線數據SDA及系統總線時鐘SCL信號
有了這3項條件後
4. 芯片給晶振1.5V左右電位讓它起振
5. 起振後, 芯片內部擴頻器及分頻器, 分別輸出不同頻率的時鐘信號給各個設備
我現在的工作是要跑線, 把ATCKS1芯片與這張原理對照, 逐項找出故障點
請指教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現在手邊沒有這個芯片對吧 !!
那你不妨 照著 49# 說的方向去找 , 先確定一下南橋這邊是否有問題 !!
跑 ...

我有一張圖給回復前一位先進的文章,
請您幫忙指導一下,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畫了一張*時鐘工作原理*
它工作的條件是1. ATX橘色線經FB給芯片VDD提供3.3V電源
2. CPU核心供電控制穩 ...

比較好確定的是,VDD確定有,因為震盪器那邊已經起震,第二部分,PG,是進到時脈產生器哪個腳位?
第三,就是I2C訊號有沒有進去時脈產生晶片。
假設,因為現在Vcore已經出來了,可以大膽預設PG已經給時脈產生器了,那剩下誰?那是不是南僑?那開機過程中,南橋他自己總不會知道該發那些資料給時脈產生器,於是這之前,他應該會去讀取BIOS資料,或其他的,現在BIOS已經確認有重刷過了,那有可能是誰故障?

网友J:
CPU 座 檢查有無擴孔 擴空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張圖給回復前一位先進的文章,
請您幫忙指導一下,
THX

[3. 南橋給芯片3.3v的系統總線數據SDA及系統總線時鐘SCL信號]

這一點你的電路似乎未完成 !!!

你應該朝這方面去查 !!

p.s  對了 !!! 跑一下 pci_in 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CPU 座 檢查有無擴孔 擴空焊

受教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E:
[3. 南橋給芯片3.3v的系統總線數據SDA及系統總線時鐘SCL信號]

這一點你的電路似乎未完成 !!!

晶振2腳X1, X2分別有1.44V及1.50V電壓, 這表示ATCKS已獲得1. VDD  2. PG  3. SDATA & SCLK的條件而
且亦已啟動, pin15. 16. 19. 25. 26. 27. 都有電位與波形輸出, 現在就只剩下PCI-IN  PCI0-5七支pin要追,
其中PCI-IN: Input to Fanout Buffers for PCI output
請問您要如何解讀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2腳X1, X2分別有1.44V及1.50V電壓, 這表示ATCKS已獲得1. VDD  2. PG  3. SDATA & SCLK的條件而
且亦 ...

說實在這一部分我也不是很懂 !!

pci_in 會不會功能就像 P.G 一樣呢 ??

這是我猜想的 , 所以要你查一下線路怎麼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