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ON V315B1-C01奇美電視成油畫維修

楼主(2012-10-11):
維修奇美32吋液晶電視畫面成油畫狀態, 研判是T-CON V315B1-C01故障,
如何維修這塊板子, 因為目前很缺貨, 應該會獲得大家的回響
敬請先進們多多賜教

网友A:
樓主 … 想維修此板的油畫故障 …

小弟多言2問 …
1 … 請問您手上有那些工具 ?
2 …是否有實務上的維修經驗 (熱風槍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 想維修此板的油畫故障 …

小弟多言2問 …

您想得到的工具我都有, 譬如
1. 示波器
2. BGA返修台
3. 熱風槍及調溫烙鐵
4. 專用烙鐵
5. 偵錯卡
6. 假負載
7. 打阻值卡
8. 燒錄器
9. DC POWER SUPPLY
等等....
THX

网友B:
此類維修實例區相當多@@!

還是爬一下吧.

网友:
此板我有,故障原因是破屏,後來發現 t-con 的保險絲也燒了,
因此目前無良屏可測,也不知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類維修實例區相當多@@!

還是爬一下吧.

我每天都在找在看這些報導, 也上網徵購電路圖, 由於功力太差, 心想如有電路圖, 至少可以看懂,
把6種電壓找出來, 到時, 不外乎是保險  穩壓管 場效管 pwm as15-g 最後就是 cm2681a-kq
那些報導都看完, 對修理這塊板子, 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
THX

网友C:
送你兩個字!

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你兩個字!

這是我最需要的
感恩

网友:
經驗是靠累積的!!

動手就對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每天都在找在看這些報導, 也上網徵購電路圖, 由於功力太差, 心想如有電路圖, 至少可以看懂,
把6種電壓 ...

我一直有在注意您對求知的強烈欲望,是真心想學很多東西,想找更多的資料,以充實自已的維修知識,
但是卻因為沒有親自動手實驗而缺少實務經驗,就因為對電路的許多不了解,而遲未動手,
這樣對自已會產生信心不足的問題,就像我先前修一塊液晶電視電源板,連爆三次,爆到最後都不敢再修了,

前面有好幾位高手都給您很好的建議,可能您都沒有聽進去,一心想找齊了資料,研究通了才動手,這也未噹不可,但是像我在得知前輩們的經驗下能維修成功,那麼就直接把 GAMA IC 換了,維修就完成了,事情就解決了。

很多東西都是一面做一面學的,這樣兩者並行,一來增加經驗,二來增長知識,是不是這樣來得有效率?

以上恕我多言,參考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有在注意您對求知的強烈欲望,是真心想學很多東西,想找更多的資料,以充實自已的維修知識,
但是 ...

非常謝謝您
您的話真是一針見血
受教了
THX

网友E:
linhuiho 大:也訴小弟多言.你的工具比我多.(6種電壓找出來, 到時, 不外乎是保險  穩壓管 場效管 pwm as15-g 最後就是 cm2681a-kq那些報導都看完, 對修理這塊板子, 似乎沒有太大的幫助) .這幾個地方讓我修好好幾台.不要只會看.要動手.抱歉恕我直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huiho 大:也訴小弟多言.你的工具比我多.(6種電壓找出來, 到時, 不外乎是保險  穩壓管 場效管 pwm as15-g ...

謝謝您
我想到一句英文
RIGHT, JUST DO IT!
直言最可貴
THX

网友F:
看起來工具很齊全,有好工具就好好應用,爬文後實際超刀,有電路圖更好邊量比較看動作原理,經驗累積共勉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來工具很齊全,有好工具就好好應用,爬文後實際超刀,有電路圖更好邊量比較看動作原理,經驗累積共勉之 ...

感謝感謝
共勉共勉
THX

网友G:
看到你的裝備真使我汗顏
<<<1把烙鐵+電表 在騙吃騙喝得我
但是這不是重點 找資料是重要  動手去做更重要(上面各位大大都說惹)
畢竟資料是參考用的 實做才能得到經驗
給你1個小小方向  先查查T-CON上GAMMA的各點電壓吧
不知道正確值多少沒關係  階梯式走向多少可以判斷出好壞
能不能完修或找出真正問題點....靠你的雙手+智慧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你的裝備真使我汗顏

感謝您的勉勵的金玉良言
THX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想得到的工具我都有, 譬如
1. 示波器
2. BGA返修台

光第2項,我就自嘆不如了!!

第四項及最後的  等等......

應該功夫不錯的,  給他搞下去就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類維修實例區相當多@@!

還是爬一下吧.

謝謝鼓勵
THX

网友I:
液晶的相關資料非常之少
有的大多是前輩們的經驗分享
線路圖可說是想都不用想有時一塊板子就有好幾個版本
所以找得到線路圖應該也是類似的(可列入參考)
以我個人來說的經驗(我也是個半生不熟的新手)
油畫大多是T-CON上GAMMA IC故障..以我爬過的文絕大多.大部份都是T-CON上GAMMA IC引起
我的判斷方式是在機器都拆開下上電測試(小心不要把板子弄到短路)
用手指頭去觸摸GAMMA IC如果摸起來會燙燙的.也就是說那個溫度不應該是一顆IC該有的溫度的話
那我就99%確定是此IC故障..換掉它後在試機也就ok
剩下就是前面幾位前輩說的經驗的累積
祝成功

网友J:
我也有一台 Panasonic TV 最近畫面也是變成油畫,不過偶爾畫面會變成正常幾分鐘!

我的感覺“20#”bigll大所言方法,是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第2項,我就自嘆不如了!!

第四項及最後的  等等......

謝謝您的鼓勵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液晶的相關資料非常之少
有的大多是前輩們的經驗分享
線路圖可說是想都不用想有時一塊板子就有好幾個版本

您説的GAMMA IC是指的AS15-G 48pin這個嗎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一台 Panasonic TV 最近畫面也是變成油畫,不過偶爾畫面會變成正常幾分鐘!

我的感覺“20#”bigll大 ...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説的GAMMA IC是指的AS15-G 48pin這個嗎
thx

是的

网友:
就是它(紅框處)摸看看溫度應該異常了

网友:
AS15IC故障,通常溫度都會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