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知道AS15 NG(壞掉)與更換AS15 IC彰化或台中

楼主(2012-10-11):
不知道版上誰可以代工或是代工+代料!!
可以PM價錢給我嗎?

网友:
AS15還算好換!!

有熱風槍就能換了!!   你的裝備應該夠用了!!

料找盧大調就有了!!

网友A:
請看第三張圖,正常的電壓是階梯,一階一階直上,連成直線就是一條45度直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07-1-1.html

如果需要幫忙, PM 給我,材料可自備或找盧大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看第三張圖,正常的電壓是階梯,一階一階直上,連成直線就是一條45度直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4 ...

請問版主!!這費用是怎樣算??飲料、代工費、菸.........
另外版主在哪??
可以PM給我嗎?

网友B:
kaijay大!!  你不是有設備

怎不嘗試動手搞一下,這種IC部會很難搞的!!

我自己動手做過,成功率還算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aijay大!!  你不是有設備

怎不嘗試動手搞一下,這種IC部會很難搞的!!

哈哈~~有設備但都只用60W跟一般錫錫器...
那台898+熱風槍~只拿來拆過!!但感覺用60W+錫去拆比較快!!所以就很少用~
目前第一次"焊"腳這麼多跟小的IC~~
感謝E大鼓勵~~小弟先嘗試看看

网友B:
用風槍先以10公分距離加熱2-3分鐘!!

在移近距離加熱AS15-F針腳,用夾子或真空吸筆取下IC!!

之後烙鐵整理焊點,要上一些焊油,再把新IC放上,

風槍加熱,或是用細頭烙鐵+0.2或0.3mm的錫絲焊接針腳,

過程若是視力不佳狀況,要有放大鏡輔助,

用風槍放大鏡在焊接完成後,做檢視用!!

网友C:
舊錫記得清掉.....

网友D:
我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啦

wecan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舊錫記得清掉.....

感謝!!了解~今天成功就發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風槍先以10公分距離加熱2-3分鐘!!

在移近距離加熱AS15-F針腳,用夾子或真空吸筆取下IC!!

烙鐵整理焊點,要上一些焊油,再把新IC放上<---這動作一定要!感謝提醒
細頭烙鐵改用"刀型"??

网友:
用哪種烙鐵頭其實都可以

以方便施工和把多餘的錫帶下來為原則

其實焊多腳IC  重點在助焊劑(焊油)

好助焊劑讓你上天堂

爛助焊劑讓電器上天堂...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您在哪??

在苗栗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了解~今天成功就發文..

成功更換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功更換了嗎!!

IC星期四下午下單!!到今還沒收到........無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風槍先以10公分距離加熱2-3分鐘!!

在移近距離加熱AS15-F針腳,用夾子或真空吸筆取下IC!!

用風槍先以10公分距離加熱2-3分鐘-->這怎樣用??
移近距離加熱AS15-F針腳--->這是採用封嘴比較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C星期四下午下單!!到今還沒收到........無言

不早說
我有說啦
10幾個還是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請看第三張圖,正常的電壓是階梯,一階一階直上,連成直線就是一條45度直線
http://bbs.pigoo.com/thread-4 ...

請教版大:
常更換此ic.但還是有幾次失敗.失敗原因在於焊油難清洗完全.因此短路!
請問該如何來解決此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請教版大:
常更換此ic.但還是有幾次失敗.失敗原因在於焊油難清洗完全.因此短路!
請問該如何來解決此問題! ...

用好一點的焊油

千萬別買日光牌(綠色標籤那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請教版大:
常更換此ic.但還是有幾次失敗.失敗原因在於焊油難清洗完全.因此短路!
請問該如何來解決此問題! ...

用免清洗助焊劑,如果有短路錫橋,用吸錫線清除,
因為IC腳很細密,所以用放大鏡或USB 顯微鏡檢查,
必須確定無短路情形再上電,否則意外發生時會前工盡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好一點的焊油

千萬別買日光牌(綠色標籤那種)

謝謝~受益良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免清洗助焊劑,如果有短路錫橋,用吸錫線清除,
因為IC腳很細密,所以用放大鏡或USB 顯微鏡檢查,
必須 ...

曾經使用過免清洗助焊劑.但效果不佳.不易入錫.(可能方法錯誤)
感謝指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曾經使用過免清洗助焊劑.但效果不佳.不易入錫.(可能方法錯誤)
感謝指導~謝謝!! ...

遇跨焊,可加洗板水於焊點,再以不沾錫的烙鐵去除跨焊>>>很容易的啦
ps:不仿拿DDR400的壞Dram練習,60pin的Dram拆下與回焊,可用烙鐵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風槍先以10公分距離加熱2-3分鐘-->這怎樣用??
移近距離加熱AS15-F針腳--->這是採用封嘴比較小的?
謝謝 ...

距離10公分左右加熱是做預熱用,一下子直接吹焊點

很容易把PCB版吹到起水泡??   預熱一下會比較好處理!!

网友B:
我是解焊用風槍,上焊會用風槍加烙鐵+頭戴式放大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解焊用風槍,上焊會用風槍加烙鐵+頭戴式放大鏡????

我只會用烙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只會用烙鐵

只會用烙鐵的功夫好多了!!

雙槍俠的功夫我還學不來??

尤其是面對4面都有針腳的IC,雙烙鐵也不那麼好處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會用烙鐵的功夫好多了!!

雙槍俠的功夫我還學不來??

這個用美公刀
比教好
快而美

我是用烙鐵(焊)
不是拆喔  沒這麼行啦(但親眼看過拆)
這個(論壇)高手 可惜 不常上線

楼主:
天啊!!我跟那位版大一樣
請教版大:
常更換此ic.但還是有幾次失敗.失敗原因在於焊油難清洗完全.因此短路!
請問該如何來解決此問題!
現在電路板上的
第22跟21短路~~愛的火花!!22腳不見~~但我想可以接到15腳
另外40腳也不見??現在不知道要跳到哪隻腳??不知道有高人指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啊!!我跟那位版大一樣
請教版大:
常更換此ic.但還是有幾次失敗.失敗原因在於焊油難清洗完全.因此短路!

換一片
就好 免得(弄壞面板)
是那一塊(t-com) 來去吃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一片
就好 免得(弄壞面板)
是那一塊(t-com) 來去吃飯

不知道大大可以支援一下??這一片你那邊有貨嗎??小弟跟你購買?
謝謝您

楼主:
失敗~~不知道版上哪位大大有此片可以賣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大大可以支援一下??這一片你那邊有貨嗎??小弟跟你購買?
謝謝您

這片是(友達_
t370hw02-
使用於(多大)面板
要詳細說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失敗~~不知道版上哪位大大有此片可以賣我?

可以找(零件)給你
正確型號 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啊!!我跟那位版大一樣
請教版大:
常更換此ic.但還是有幾次失敗.失敗原因在於焊油難清洗完全.因此短路!

不明白為何沒有檢查到確定無短路下才上電?

清洗焊油也不困難啊!將殘錫用吸錫線除去,再用棉花棒沾酒精清洗,
就可以弄得很乾淨的,弄成這樣就算是繳學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為何沒有檢查到確定無短路下才上電?

清洗焊油也不困難啊!將殘錫用吸錫線除去,再用棉花棒 ...

W大~~唉!!就是等IC~~不然本來星期日有打算出發去!!搞到星期一才到(上班族只有六日)
沒又購買吸錫線!!每一條我都有電表量過!!不知道第三次後就....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找(零件)給你
正確型號 是多少

BENQ VD3722--->37吋
T-CON版型號
T370XW02 VC
感謝大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BENQ VD3722--->37吋
T-CON版型號
T370XW02 VC

這個可以用別的
t com
我找一找回答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可以用別的
t com
我找一找回答您

客戶已經說要修退!!
謝謝wecan 大協助!!暫時不需要了。
以後還是請版上的前輩指導..

网友:
加油

以後就有經驗 可以(獨當ㄧ面)
自行為修
多練習一下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問版主!!這費用是怎樣算??飲料、代工費、菸.........
另外版主在哪??
可以PM給我嗎?

菸?平常焊錫油已吸夠多.通常是不抽.
這個很容易上手..你先從不要的板子練習..
拆下用美工刀比較不會攪壞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菸?平常焊錫油已吸夠多.通常是不抽.
這個很容易上手..你先從不要的板子練習..
拆下用美工刀比較不會攪壞 ...

謝謝!!會去找幾片廢主機板測試~

网友G:
引用 楼主:
IC星期四下午下單!!到今還沒收到........無言

這棵彰化..台中都很好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棵彰化..台中都很好買啊

抱歉!!有買到~~網拍!但是希望有大大接手幫忙更換!!
已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有買到~~網拍!但是希望有大大接手幫忙更換!!
已找到...

解決了嗎?
沒有的話再來找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解決了嗎?
沒有的話再來找我..........

今天黏了3顆眼睛快脫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黏了3顆眼睛快脫窗了

不錯啊!好多小朋友都進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決了嗎?
沒有的話再來找我..........

已退休!!因為客人等不急...
下次有機會再找W大.

网友(2012-11-15):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的解說.

网友:
AS15还算好换!! 有热风枪就能换了!!你的装备应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