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926 電源燈不亮, 背光不亮

楼主(2012-10-11):
已查過 3.3V, 5V,  12V 都有輸出 ~~

但是電源都就是不亮, 背光也沒反應 ~~

网友:
檢查按鍵跟AD電壓..

网友:
AD版的保險絲查過了嗎!!

网友:
U404怎麼不見了?

网友A:
請教U404在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U404在那理

AD/B最右邊靠中間位置有2顆8腳IC 最邊邊那顆
圖上那個位置是空的

网友A:
感謝回應..看到了..在請問一下那IC是什麼用途..感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回應..看到了..在請問一下那IC是什麼用途..感謝啦

應該是flsh rom放程序用的吧 我猜的

网友:
U404 是24C02 flash 原本是VGA port 放資料用來辨認monitor ID

U405 一樣是24C02 DVI port用

以往兩個port都有各有一顆flash 而這台設計成共用flash

所以U404沒上件是正常的 原本就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