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尾蛇 300W 突然關機

楼主(2012-10-11):
這顆朋有壞的.上次海韻卡關中

想說這顆比較簡單先用...結果還是..

卡關中..........................................

狀況 響尾蛇 300W 會突然關機.

先檢查 有紫黑線5V.有150V 保險絲沒燒毀打開內部發現

有2顆電容爆 分別是10V跟6.3V 2200UF

先把他們都換成日製 KZH 10V 2200UF

然後接上電源 結果..

風扇有轉 一開始綠燈全亮...後來10秒後不亮.....重開也是........

然後就沒反應...................

這情況是= =

网友:
應該是起保護了,檢查一下二次測的晶體是否正常 ^_^

网友:
可以撐到10秒???

先把沒換的電容都換掉!!

要換上的電容都要測過,新的也會故障喔!!  注意!!

楼主:
一開始 有10秒

後來就都不行....

网友:
先從BJT及散熱片上的零件著手!!  檢查短路!!

网友:
會不會是空載保護??

在電源輸出接個硬碟或光碟機 試看看

网友:
若想找出問題點的話,把電解電容都換了,而且一次只換一個,先找較有可能,較大的電容先換,換一個測一次,這種方式有好處也有缺點,好處是較有可能找到問題點,缺點是有可能換電容後,再測試時會再爆電容或其它零件.

再檢查電晶體是否有短路或斷路,再測其它零件.

我以前也有發生類似的情形,但是只有電容出問題而已,PCB上看似正常的電容也是會有問題的,新買的電容也是有可能是壞的,相同耐壓,體積不同,裝上電路後特性也是會有不同,我曾經遇過換上一個較瘦的1000uf/16V,結果開機幾秒馬上爆掉,換上另一個較胖的1000uf/16V,就OK了,我沒有再去查是只有那顆瘦的電容有問題,或者那批瘦的都有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 我試試看

网友:
錫焊點也檢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