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ONY V8 電池,NP-500要如何拆開??

楼主(2012-10-11):
SONY V8 電池,NP-500想要拆開換裡面的電池,

要如何拆開啊???

网友:
從旁邊的縫隙下手。

网友A:
非常不好拆喔..

我拆開過一顆 , 花了好幾天...

网友B:
用熱風槍+美工刀

楼主:
昨晚看了一整晚,

還真找不到要從哪裡下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熱風槍+美工刀

用熱風槍塑膠外殼會不會變形啊??

网友:
美工刀太危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好拆喔..

我拆開過一顆 , 花了好幾天...

當然不好拆啊,又不是設計給人拆的,
破壞式的拆法比較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熱風槍塑膠外殼會不會變形啊??

因為要用刀~所以要小心~烤軟比較好下手~溫度不用太高~
沿著~貼合位置烤一下~用刀子劃一下就開了~
不過電池最好用固定鉗夾住~比較好施工~也比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要用刀~所以要小心~烤軟比較好下手~溫度不用太高~
沿著~貼合位置烤一下~用刀子劃一下就開了~
不過電 ...

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C:
小莉莉大大您好

小弟曾經拆過幾顆!!....提供給您參考一下......

我是用美工刀+一字起子.......用美工刀稍微挖個缺口(要找膠水較少的地方)
再用一字起子慢慢撬開(起子越薄越好)
但是挖開來也不一定有用....要考慮內部空間是否夠大....充電電池能否放的進???

現在我都改用下列這種電池盒(俗稱:假電池)......因為原廠電池太貴了.......
副廠的不耐用.....價格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莉莉大大您好

小弟曾經拆過幾顆!!....提供給您參考一下......

哪裡有賣這種電池盒(俗稱:假電池)??

是每種電池都有這種電池盒嗎??

网友:
這種感覺不錯耶,請問一下,有這種假電池都通用嗎?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出來講講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裡有賣這種電池盒(俗稱:假電池)??

是每種電池都有這種電池盒嗎??

小莉莉大大您好

我這種假電池只能適用早期的攝影機....機齡至少15年以上的舊型....用V8或HI8帶子......
並不是每電池都有這種電池電池
早期的攝影機....都有附送一個電池....用途是當您外出用完電池....可以買鹼性電池先擋著用....
當時並沒有所謂的鎳氫充電電池.....所以才會有這種電池盒的出現
現在電池的規格都縮小了....所以就算有電池也塞不下......
解決的方法::
1.買原廠電池(2K有找...較貴較耐用)
2.買副廠電池(1K有找...能用多久不知道??)
3.拆開電池...只留過充保護裝置.....牽線出來.....加上6個鎳氫充電電池
(能直接充電....也能拿下充電電池單獨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莉莉大大您好

我這種假電池只能適用早期的攝影機....機齡至少15年以上的舊型....用V8或HI8帶子......

感恩啦!!

這種NP-500電池是7.2V,

應該是用2個18650的電池,

前日收都兩台SONY V8

一台SC5,一台CCD-V50,

不知還有沒有人在玩這個???

网友:
真是高興一下下
想說可以代用在筆電
還是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