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光偶功能測試!!

楼主(2012-10-11):
家電測試儀 BR886A 光偶功能測試!!

^說明書內容

^測試光偶,於測試儀開機後不需按任何功能鍵即可測試

^將光偶放置於測試儀,光偶測試的接點上
第一腳向下

^光偶功能正常,在屏幕中會顯示 [ 光偶正常 ] 的字樣
[ OC ] 字樣會閃爍,並發出 B  B  B  連續的警示聲,B一聲即代表一次的測試訊號

另外我用二極體來測試光偶測試功能的部分

^當二極體為正向偏壓時,放上二極體在光偶測試儀的光偶測試1-2腳
畫面無任何反應,在將二極體拿離測試儀時,測試儀屏幕 [ OC ] 字樣閃爍一次
並發出B一聲,再度碰觸並拿離時,重複在測試儀屏幕 [ OC ] 字樣閃爍一次
並發出B一聲,

^當二極體為逆向偏壓時,放上二極體在光偶測試儀的光偶測試1-2腳
畫面無任何反應,在將二極體拿離測試儀時,亦無任何反應。

由此實驗得知,測量的光偶正常時,在屏幕中會顯示 [ 光偶正常 ] 的字樣
[ OC ] 字樣會閃爍,並發出 B  B  B  連續的警示聲,

若是光偶故障,則測試儀均無任何反應,或是在將光偶拿離測試儀時會有
測試儀屏幕 [ OC ] 字樣閃爍一次並發出B一聲,

補充資料!!  1011012

^上4張以發光二極體測試

^帶電腳位為+5V的電壓

^腳位帶電標示

另外測試過,在4P的上下腳位都插入發光二極體

發光二極體會亮,但是顯示屏無反應,只有上光偶才會有反應??

网友A:
我猜測!!光耦合是否正常??應該是1~2通電(順向發光)
他去偵測3~4PIN有無通??
所以大大這樣測試!他測試不到3~4PIN~就無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測!!光耦合是否正常??應該是1~2通電(順向發光)
他去偵測3~4PIN有無通??
所以大大這樣測試!他測試不到3~ ...

另外的補充測試結果在一樓後段!!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圖文並茂  獲益良多

网友B:
不知道這個功能是否能測到光耦的輸出是達靈頓方式的?

楼主:
可能沒辦法,他與內部主板只有4個連接點,一個接地,其他3個就不清楚了!!

實驗及測量結果,只是很簡單測試光偶正常與否的裝置而已??

网友C:
5v 直上 LED 沒讓它燒了?
可能電流不大吧

但亮度看起來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直上 LED 沒讓它燒了?
可能電流不大吧

亮度是因拍攝的關係,實際上並不是很亮!!

网友:
萬一接錯了
儀器或是零件會不會燒掉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這個功能是否能測到光耦的輸出是達靈頓方式的?

你可以自己測.
+5V → 330Ω → (+)光耦合LED(-) → 地
+5V → 1K → C(光耦合電晶體) → 光耦合電晶體E地
測量光耦合C的電壓若大於0.7V以上,那就是達靈頓推動電路.

网友:
這台家電測試儀的功能還真多,如果早一點有這樣的說明,想要買的人應該會更多,謝謝大大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