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螺絲規格請教

楼主(2012-10-11):
各位同學,安安:

這個問題,從我上職業學校(高職)時,就一直困擾我了,當初有問機工科的同學,但還是有一些疑問。

螺絲雖然上不了枱面,但無可置疑的,無損其重要性。

大家對於螺絲了解多少呢?

這幾天朋友提供給我一些資料。看看附圖,這是一個典型的螺絲規格(非特殊規格),我們常說幾乘幾的,其實是一種概略的說法,嚴格來說應該是 M3 X 1.25 X 9(單位是 mm)。3 是指螺絲外徑,1.25 是指螺距,9是指長度,一般螺距若在 1.25 以下可省略,所以你說 M 3 X 9 也是給它可以的。

但大家不知有沒發現一些問題:

1. 螺紋的角度?如 15度(舉例)
2. 在電腦上常說的粗芽或細芽其值具體的又是如何計算的呢?

先想到這,有問題再來請教 ^_^

感恩!

网友A:
針對您第一個問題:
『螺絲的角度』,這種說法很含糊,是指螺紋的角度嗎?

第二個問題,其實在電腦上常用的的兩種螺紋的規格的統稱而已,以實際量測粗牙的最大外徑約為4.5mm,細牙最大外徑約3 0mm,至於螺距就要請有牙規的朋友實際量測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針對您第一個問題:
『螺絲的角度』,這種說法很含糊,是指螺紋的角度嗎?

歹勢,螺絲的角度,應該是螺紋的角度。也就是如圖螺紋和水平的夾角。當然角度一般沒這麼大,我是為了方便說明,才把它跨大的 ^_^

THKS..

网友B:
以正常標準螺絲來說,M3已經表示是3mm螺絲,那一定是是mm牙或稱細牙,M3、M4、M5.....各有其固定牙距,如M3牙距是0.5mm,M4牙距是0.7mm,M5牙距是0.8mm。

至於粗牙那是英規,通常是幾分之幾英吋來標示,所以並沒有3mm粗牙螺絲這種規格。

以電子器材固定來說,台灣大都遵循公制原則,也就是採用mm牙為準,但電腦零件有些規格是外來的,
如硬碟固定孔就是採用英規粗牙規格,而光碟機固定孔則採用3mm牙,這也造成一台PC用了不同牙規的螺絲。

另螺絲長度標示跟螺絲頭有關係,圓頭、扁頭螺絲標示長度不含頭,沙拉孔(平頭)螺絲標示長度則含頭。

以上是個人的認知,不完全正確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正常標準螺絲來說,M3已經表示是3mm螺絲,那一定是是mm牙或稱細牙,M3、M4、M5.....各有其固定牙距,如M3 ...

大概有個完整的認識了,解了心中多年的困惑!

THKS..

网友:
引用 楼主:
歹勢,螺絲的角度,應該是螺紋的角度。也就是如圖螺紋和水平的夾角。當然角度一般沒這麼大,我是為了方便 ...

若以螺紋本身來講有三角形螺紋(或V形螺紋),以其螺紋尖端的夾角為60度

网友:
看這個比較準
http://en.wikipedia.org/wiki/Screw_thread

現在亞洲區多數國家用 ISO (公制)

老美和歐洲, 很多東西還保持用英制, 約定俗成, 世界上太多東西發展過程用英制, 改不了. 也有近代的設計慢慢改用ISO

喉管類就用 NPT

日常生活比較常碰到的就這三類 ISO, BSW, NPT

网友:
引用 楼主:
歹勢,螺絲的角度,應該是螺紋的角度。也就是如圖螺紋和水平的夾角。當然角度一般沒這麼大,我是為了方便 ...

所以說,只要不是特殊規格,去螺絲店說買M3*6大扁頭螺絲,買回去跟原來庫存的M3螺帽都能吻合,
但有時看店的人不是很內行就可能拿錯。

話說有次去新店機械五金買埋頭內六角螺絲,還帶樣品去給老闆測量,老闆已禿頭很有教授的樣子,又拿著游標卡尺量,看如此專業一定沒問題,拿回去竟然貢龜,螺牙不合啊!
只好跑去台北環河南路螺絲行買,顧店的是歐巴桑,拿樣品看一下馬上說沒問題,從進店到取貨付錢走出來,前後大概20~30秒而已,當時心裡有這麼順利嗎?回去一裝果然OK!

所以不能以貌取人,歐巴桑有時也是很厲害的。

网友A:
用表格來表示會不會比較簡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表格來表示會不會比較簡單呢?

W大所提供的就是機械設計便覽內的資料,大一點的書局有賣喔!
螺紋有很多啦,例如:螺紋角29度的艾克姆螺紋,水門上的多頭螺紋(從端面看,有2個以上的螺旋入口),燈泡的圓頭螺紋,機械設計便覽內有很詳盡的介紹

网友:
還有一種很特殊的"左牙" (左旋是鎖緊,右旋是鬆開)
一般家用立扇所葉片的那個就是使用"左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