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對於電解電容的心得與看法(隨意聊)

楼主(2012-10-11):
電解電容真的是很不可思議的東西,修了好多東西發現,奇怪的事情還不少,舉例:最近修了8500gt的顯示卡輕微破圖,只有開遊戲或開高畫質圖圖檔偶爾才會破圖,原因也是電解電容而且拿下來測還有正負20啪以內(日製電容),而且都還是缺少的情形,舉例:6.3v 1500uf 我的電容表測出來是1310uf左右1顆,2顆1350uf,反而是新買的電容應該算庫存品了,6.3v 1500uf 量起來1600uf多一點,可是他卻是正常的。

便宜的電容表只能測8成準度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把顯示卡不能用的電容拿去別的地方用,卻又是能用,也許就是頻率問題了吧,高頻下電容工作,與低頻下電容工作有差,電容表測量的頻率也有差,而我沒貼出來是因為我在實驗,實驗完就來不及拍照了,另一原因就是相機太差也沒好品質。

我覺得原因可能是高頻下電容工作必須要體質比較優良吧,像顯示卡gpu那附近的電壓濾波可能只要稍有不穩定就會導致出問題,目前是試了一整天都沒在破圖了,結果果真是電解電容造成的,前幾天破圖,不理他就給我跳畫面當機,一邊也是在測試,電容真的很有趣,真的得比較好的設備才能檢測出體質,體質差的最好也別用再顯示卡上,否則容易出小問題,不過日製電容最大的特點大概就是壞一點點也沒溫度高,也沒很容易凸起,變成維修時得特別去注意。

未來都搭配固態電容,大概這情形會更加明顯,維修上又是一個難關了,不然有時電容穩壓上要是差異很小,示波器才比較可能看的出,雖然我從來沒有用示波器測試出來過,因為我不是第一時間就動用示波器,反而是先動手換零件,換完測完才想到,下次應該去好好利用示波器才對了,不過也許是我還不熟,我原本想測電源供應器穩定性但又測不出來,也許是使用上問題,也或許是我沒高耗電給他跑,感覺都沒什大幅動電壓值,同時電表也只跳動0.x V也許就是我測不出的原因吧,因為太穩了,這一段好像都是廢話,不過不知有多少人碰過這類電容問題,也或許是大家測電容設備都上升了,這問題漸漸就消失了,未來就等最近團購那台,測電容的利器。

是有種說法電容再高頻下像是小水盆,多次裝水達到相同的量,因此充放電次數會較多,需要比較優良的體質才用的久,低頻則是大水盆,一次裝好一次所需的量。

网友A:
歹勢,可不可以分段一下,看了有些累 ^_^

网友:
示波器也不一定能完全看出濾波電容有沒有失效
我個人是感覺這樣,或許是測試不得法也不一定
之前量測變壓器輸出,其中一顆沒加上負載,直接插電
從示波器上面量測波形能看出電壓輸出有跳動,很明顯的濾波不良
但是另一顆插上後,沒接負載的狀態下,波形看不出有上下跳動
但是明明輸出端的電容是爆漿的
可是那次忘記測試該顆變壓器是不是那種空載正常,一接負載就壓降的故障類型

网友:
可以分段嗎 看起來好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歹勢,可不可以分段一下,看了有些累 ^_^

抱歉,我一次打完造成您看的好累,不知我目前改成這樣會不會好一些!

网友A:
這該我想到一個問題,一些高檔的 LCR 表,在測電容時,使用的頻率可達 10 K 或 100 KHz。

网友B:
想問...
電解電容有仿冒品

請問...要怎麼知道或是看的出來電容是仿冒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問...
電解電容有仿冒品

通常 常見的日製電容,包裝、防爆、外觀,由這三方面去看,只是沒辦法說百分之百確定,不過大多數常用的,只要自己對品牌各方面外觀比較熟悉,是幾乎不太會買到仿冒的,還有商家也要找有信用的,如何判斷一般來說,狼大以前有提供個網站還不錯,可以參考下,常用的電容那裡都有
http://capacitor.web.fc2.com/
其實如果對電容有研究的人去仿冒大概就看不出差異了,因為目前仿冒技術很強,只能以耐用性去判斷,或用儀表確認各參數決定,是否為正品。

网友:
頻率愈高:容抗愈小,容量愈小,損失角愈大
溫度愈高:容抗愈小,容量愈大,損失角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問...
電解電容有仿冒品

將買來的拆一顆,取出內容物(素子),拿小刀片,輕割開素子外表,慢慢捲開,量兩條鋁箔總長度(正'負箔);再來是拆你爆掉的那顆,重複上述步驟,最後就是比對正'負箔長度了,正常都不會差異5mm以上(正的比正的),如果有差異很大,必定是假的(因為仿的藥水不行,為符合esr'df值,勢必長度都要加長許多,相對容量會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該我想到一個問題,一些高檔的 LCR 表,在測電容時,使用的頻率可達 10 K 或 100 KHz。

一般現在量測三大特性(LC'DF'CAP)的頻率是 100'120Hz
esr值是 100'200kHz  溫度 25度

网友C:
以下是個人認為,有錯請指正。

示波器可以看出很多狀態,怎麼用它來看狀態則是個人技術與能力的問題。

再則,測量不同的電容需用不同的頻率。例如電解電容、固態電容用100Hz、120Hz,但陶瓷電容要用1KHz。不是頻率愈高愈好。而是這個元件在這個頻率會表現出什麼特性。怎麼測試電容,還是要照測試規格測出來的數值來判斷。

再來,大容量電容主要是平撫漣波的能力有沒有變差。像電壓愈低,漣波的影響就會愈大。以我前一陣子檢查一台P3的主機板為例。這片主機板一天24小時,全年無休使用很久了。心想,應當電容老化不少了吧!!只是每每很長一段時間才會「不定期」當機,可能數週或數月不一定,就不急著動手。前一陣子抽空把板子上的全部電容檢查看看。結果發現這片華碩名板用料頗佳,只有二顆為CPU供電的電容老化約20%。就把這二顆換掉,至今還沒有發生不定期當機。。。

應當是遇上偶而漣波太大,CPU出問題導致當機吧!!!(我猜的)

總之,電容會引起很多怪問題就是了。。。。容量也不是愈低愈好、ESR也不是愈低愈好,電容裡的的學問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個人認為,有錯請指正。

示波器可以看出很多狀態,怎麼用它來看狀態則是個人技術與能力的問題。

有關電解電容之ESR值,一般是選擇越低越好,但有時過低現象,卻會造成穩壓電路中的回授迴路型成過多的相位移(即相位餘裕不足),使穩壓器意外處於震盪現象.(此即所謂的負回授電路,因外部相位延遲過大,反而變成了正回授)

楼主:
今天晚上收到這次定的測試儀了,真的很超值,光是測電容功能就能抓出近9成以上壞掉的,不過還是有1成,測試出來容質再誤差值內,但是他用再cpu附近或gpu附近偶爾會出狀況的,測不出好壞,這應該算電容暗病了,其餘老化的電容,或是電解質有問題的電容都測的出好壞。
不過真正的暗病,電容表與這次的定的這台似乎都還是束手無策,不過這次定的這台的功能強大,真的是我看過最好用的電表了,唯一可惜就是自動關機,測量到一半,他時間到就想幫你關機,這次真的感謝老大和學姐的辛苦了,大多數功能都測試了電表沒什麼問題。
這次定的這台測試儀可以測量出燈管點亮時所需電壓與電流,還有穩壓二極體的額定電壓是多少,真的很實用,這可是一般電表做不到的,量電容功能也比電容表要強大的多,準確性也高的多。

网友D:
除電路頻率外,溫度也是關鍵,老化的電容在溫度上升特性劣化程度較大,另外漣波電流也會隨使用時間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電路頻率外,溫度也是關鍵,老化的電容在溫度上升特性劣化程度較大,另外漣波電流也會隨使用時間退化 ...

謝謝狼大的講解,確實漣波電流也會隨使用時間退化,不過一般比較少去注意到,也許再極低壓的狀態下,連波電流反而更重要了,另一方面就是顯示卡上的設計,本身設計如果是讓電容剛好可以使用再那種濾波狀態,只要一老化就出問題也是有可能,長時間使用電容也是有內溫的,不過一般內溫似乎測不出來,頂多測阻值來判斷有無老化,阻值又會隨溫度而上升,所以拿下來量也未必量的出最正確的值,也許這就是為何電容問題比較多的原因了。

网友:
之前midole兄有提到,電容靜態量測的數據與實際使用會有差異,每家廠家都有所不同,所以如果要利用舊電容的話,在下比較傾向只留固態,至少異常率比起傳統電解要低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