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工具握把護套脫落的問題

楼主(2012-10-12):
各位同學,安安:

可能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有遇見過,自己的工具如鉗子的握把護套有脫落現象(如附圖)。

上膠?用何種膠?或是大家有更好的方法?

感謝 ^_^

网友A:
剪合適的高壓管或是套上透明管[像是冷氣排水管這一類的  會更好握住工具..不然 多穿幾層熱縮管也可以

网友B:
太光滑了,打磨增加摩擦力,
灌點強力膠入管內,再插入鉗子抹勻拿出備用
待快乾時,再行修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合適的高壓管或是套上透明管[像是冷氣排水管這一類的  會更好握住工具..不然 多穿幾層熱縮管也可以
:vict ...

我是看過有人用自來水管的,效果還不錯(我有拿來試過)。

不過有的握把太 “細”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光滑了,打磨增加摩擦力,
灌點強力膠入管內,再插入鉗子抹勻拿出備用
待快乾時,再行修護! ...

不錯的方法,我還以為要用什麼特定的膠水 ^_^

网友:
1.脫護套;     把鉗子的握把護套 脫掉
2.咬花止滑;  鉗子握把處外緣 作細微的咬花止滑處理 或是 磨出幾道細痕
                  細痕 深淺以不妨礙[加握把護套後]的手感為原則
3.除油;         棉花棒沾去漬油  對 握把護套內  和 鉗子握把處  清洗除油...
4.防止溢膠;   上膠選用透明膠帶 斜沿護套口 斜繞1-2圈  再沿護套口剪除多餘膠帶
5.上膠; 環氧樹脂/ab膠 都可   但不要用快乾膠3秒膠 會脆裂
6.套上握把護套 /排氣 /注意溢膠; 略乾後拿掉護套口膠帶
-------
很久以前 有天看到工務提著環氧樹脂  正在修補廠房地板
於是拿來鉗子 用浸入的方式  由於補地板的環氧樹脂 較為稠些 後來就不用護套...
------
電子類用 的鉗子  若適用高壓管或是套上透明管
因為太厚 使手感模糊 不好作出細緻作業

网友:
使用 液態膠布 LIQUID TAPE液體膠帶
http://qingtinghongyun.diytrade. ... 381876/67423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