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美N-3302(NLC30C2)白屏 求救

楼主(2012-10-12):
下圖為內部全部配件,
供電是採用外部獨立4PIN電源,
輸入電壓為24V 7.45A
經實測負載7A後僅有小幅壓降,確認供電正常

在AD板部份
確認無電源供應至屏線
屏線上方的1117-3.3電壓正常
而MOS9936電壓則明顯異常
9936為雙MOS
D1及D2相連,電壓為5V
S1及S2電壓均為0
G1及G2電壓均為1V
這裡S和G電壓明顯有異
而圖中偏右有兩顆2596-12的穩壓IC上下並排
由上而下腳位電壓各為
1.INPUT           上 24V   下 24V
2.OUTPUT       上 0.3V  下 0V
3.GND
4.FEEDBACK   上下均約1V
5.ON/OFF       上 -12V  下 12V
這裡OUTPUT沒輸出也應是異常
請問我該再往那邊查起

网友A:
大大,,,, 有無燈號,,,,,,,,, 或 " 按鍵死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有無燈號,,,,,,,,, 或 " 按鍵死當",  ~~~~~~~~

你好
燈號一直處在綠燈的狀態
按鍵則除了電源鍵外全無作用
現在因買的零件沒到,所以是待料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燈號一直處在綠燈的狀態
按鍵則除了電源鍵外全無作用

現在因買的零件沒到,所以是待料狀況~~~~~~~
大大,,,,, 您買的零件中, 有沒有買 AD主板,, 或 MCU,,,,,,,,,,,, 還是,,,,,, 只買 " 電晶體" ,,, 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因買的零件沒到,所以是待料狀況~~~~~~~
大大,,,,, 您買的零件中, 有沒有買 AD主板,, 或 MCU,,,,,,,,, ...

我只買了2596-12的那一顆IC
經換裝後確實可以開機
影像正常
但沒有韾音
...還在跑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