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C-32MPJ 面板排線燒毀、短路?

楼主(2012-10-12):
Panasonic TC-32MPJ 面板排線燒毀、短路?

前陣子有請問過下面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40892-1-1.html

穩壓換過之後
發現邏輯版的GAMMA的IC超級燙(0.1秒就會燙傷的溫度)
畫面則出現左邊油畫,右邊垂直線條!【已知面板無救狀態】

結果用最笨的方法去摸
發現連接面板的排線,靠近COF顆粒也是超級燙(0.1秒就會燙傷的溫度)
拆開鐵殼才發現,排線已經燒燬!

想請問有哪種可能,讓這種排線可以燒毀呢?(這台先前被維修前輩修過...我非第一手了!)

(↓)電視型號:

(↓)面板型號:

(↓)故障畫面:

(↓)連接面板板子之型號:

(↓)故障點:

网友A:
那顆是接在軟排上的IC 好像是叫TAB封裝的吧
所以是IC燒掉不是軟排燒掉哩
PS:封裝方式如有說錯 請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接在軟排上的IC 好像是叫TAB封裝的吧
所以是IC燒掉不是軟排燒掉哩
PS:封裝方式如有說錯 請多指教~ ...

受教了
其實我也是燙到才知道那邊燒了兩個大洞!
一直叫不出名字來

网友:
是燒掉喔!!

照片看起來像是壓斷線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接在軟排上的IC 好像是叫TAB封裝的吧
所以是IC燒掉不是軟排燒掉哩
PS:封裝方式如有說錯 請多指教~ ...

那不是TAB

那是COF (CHIP ON FPC)

TAB的材質比COF硬了點

----------------------------------------------------------

燒掉COF的原因大都是過流

由於IC上的BUMP封裝時壓力稍微過大

久了會微短路 而造成亮暗線

甚至如圖中燒毀的樣子

應該算是原廠生產中的缺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TAB

那是COF (CHIP ON FPC)

感謝tseryow大的說明
原來是COF
也是意外發現這邊發燙到不行,才把鐵殼打開發現有燒焦斷線的說
第一次見識...
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tseryow大的說明
原來是COF
也是意外發現這邊發燙到不行,才把鐵殼打開發現有燒焦斷線的說

LCD構裝技術概論

有興趣的大大可以參考看看喔~

网友C:
昨天收了3台電視
有一台跟你同型號被拆過了後蓋只鎖4顆螺絲
無待機電源燈...量有5VSB 開關電壓2.5V
查開機回路1117..2.5V...電壓不足只有1.8
更換後...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收了3台電視
有一台跟你同型號被拆過了後蓋只鎖4顆螺絲
無待機電源燈...量有5VSB 開關電壓2.5V

BEER大
真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