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電筒改裝實例

楼主(2012-10-12):
多年前,我曾去幫一個親戚做事,休假日斷電情況拆電器,一直做到天黑,看不見了,
他從工具袋拿出一把手電筒,老式燈泡型的,一開就紅紅的,沒啥電,一下子就變鬼火
,湊到配線前勉強看得到,到附近住家商店想買電池來換,哇咧,休假找不到開門的,
只好一關一開,在電池回魂之間趕快做,氣死人。
後來我看到有賣21顆LED的手電筒,用三顆4號電池的,就買了一支送他,過一陣子問他
情況,他說亮是夠亮,但是4號電池撐不久,後來我發現有用三顆2號電池的手電筒,應
該夠撐了,就買了。
過陣子手賤的我,沒動動手亂改,心就癢,把它改短。
其實是因為我有一些鋰電池,改成這樣剛好用。
但是又想到在工地時,萬一......萬一........凡事總會有萬一,繼續手賤下去,這次不改筒身
,改從電池下手,製作假電池殼一個,是導通的,裡面可以放一個備用電池,殼比電池略
長,確保不會短路,於是一支有備用電池的手電筒就出現了,我將套件交給他,並交代備
用電池一定要充滿電,果然沒萬一再出現了。

网友A:
可以增加"假電池殼"的製作過程嗎,需要那些材料才可以改裝。

网友:
現在手電筒電池盒的連接部份大多改成如附圖(借一下 LZ 的圖)的形式,不像以前是用彈簧的,我覺得這種方式故障率比較低,且耐用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增加"假電池殼"的製作過程嗎,需要那些材料才可以改裝。

6分塑膠管就可以啦,就這麼簡單。

网友B:
若能PO上改裝過程及方式會更好,目前只看到原始狀態及改裝完成狀態!!

很難理解如何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能PO上改裝過程及方式會更好,目前只看到原始狀態及改裝完成狀態!!

很難理解如何改的???   ...

就是啊!怎么变短了咧?原来长的,楼主莫非将原来的长筒体重新车制螺纹的么?

楼主:
因為這已是多年前改裝的,目前各式各樣的LED手電筒已經很普遍,價格也降低不少,
這只是讓各位參考的作品。
截短的,大家可以看到POLICE 15W的部分被我切掉了,因為這是合金鋁的筒身,有車床
的人當然簡單,我沒車床,所以用刮刀和銼刀,一端刮內部,一端銼外部,到能接合的
尺寸就將它套一起,外部有用快乾稍點一些,主要是18650電持長度要量一下。
至於假電池套,找6分塑膠管,切成適當長度,如圖切開一邊,讓18650放得進去,兩端
用銅板或鐵片封住,我是在內部用一條電線焊成通路,就可以了。怕電池有聲音可以再
切一片保麗龍,擋住電池,除了消音也避免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這已是多年前改裝的,目前各式各樣的LED手電筒已經很普遍,價格也降低不少,
這只是讓各位參考的作品。 ...

了解做法了!!   謝謝分享!!

网友:
原來如此 下次有機會 自己來實作看看 感謝感謝

网友:
我也有不用的手電桶及鋰電池,改天也來動一動手.

网友(2012-11-20):
這樣不就要再買一個鋰電池充電器

楼主:
單顆鋰電池充電器現在很便宜,要想更省錢的話,找個不用的電腦POWER,
用LM317設計個調壓電路,也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