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D3742有聲無影

楼主(2012-10-12):
大家好,我的電視是sd3742,上個月開始畫面變暗偏紅,無奈也是剛過保沒多久,
原廠維修報價要好幾千,只好撐著。但上周畫面突然變黑,有聲音,重開也一樣,一開就是直接變黑。
問了兩家維修公司,報價都要三千以上。花時間爬了網路文章,應是與高壓板有關,於是想自己換板。
sd3742高壓板是vit71037.50,我想確定它與電源板的接線是否要專業的工具才能換卸,
我試著用手拆,拆不掉。如果無法以手換卸,只好找專業人士維修了。請教各位,謝謝。
剛加入無法上傳圖檔,只好請各位看連結,抱歉。

网友:
畫面變暗紅,比較可能是燈管故障了???

网友:
像這張圖這樣嗎?

楼主:
是整個畫面都變暗偏紅,像下面連結那樣。第二張圖可看到,人臉都變紅了。
但站著看電視時,感覺畫面亮度較正常。現在一開機就直接畫面全黑。多謝回應。
抱歉權限無法貼連結,複製以下網址貼到網址列即可看到。
i922.photobucket.com/albums/ad62/genechau/IMG_20120917_083055.jpg
i922.photobucket.com/albums/ad62/genechau/IMG_20120917_082939.jpg

网友:
為什麼不多利用搜尋關鍵字就有答案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整個畫面都變暗偏紅,像下面連結那樣。第二張圖可看到,人臉都變紅了。
但站著看電視時,感覺畫面亮度較 ...

你的問題有2
1. 可能(邏輯板)故障
2.(高壓板)故障
如果是我 推斷不錯 應該是 邏輯板 故障 而已
如 自己 能力不及 請送當地 維修 會是 最好的選擇
因連接(圖片)不夠(數據)或是 多多說明 故障原因
看你在(北 中 南)那個方位

网友:
燈管問題不大,較有可能是 3F 那張圖的樣子
另外一次故障多點機率也不大

网友:
你確定是高壓板故障嗎?不先爬文看看嗎?

楼主:
之前有爬過文,有看到畫面變黑多是高壓板的問題,
應是看的不夠多,加上此非所長,所以好像方向錯了。
我再研究看看,如果自己無法解決,就送修了。
多謝各位的協助及回應。

网友:
應該已經正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