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lyview v396

楼主(2012-10-12):
polyview v396 剛開機完全正常, 大約10-15分綠燈亮但畫面不見了, 用手電筒照有畫面, 電源按掉再開又可以使用10-15分, 拆開外殼跳電燒焦已處理過, 不知如何下手, 傷腦筋中

网友:
高壓或是燈管故障

先PO上圖再說吧!!   板規要看一下喔

网友:
先測一下燈管看有無異常,沒有的話就往高壓處查吧

楼主:
先拍一下照片, 晚點再PO

网友:
等了一天嚕!!  @@!!

楼主:
已維修完成, 謝謝

网友:
可以寫個維修紀錄文嗎?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