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馬桶油壓沖水凡而回彈速度過快要怎麼解決呢?

楼主(2012-10-12):
如題,小弟家的油壓沖水凡而不知是使用過度還是怎樣,每次按押的時候,油壓緩衝的作用早已失效,一放開就都快速彈起,小弟我有打開頂蓋倒滿針車油也是一樣,請問各位大大,是小弟回填針車油的方式錯誤嗎?還是真的要換新了?

网友:
沒修過,我也很想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阿賢,你在哪裡?趕快教教我們吧!

网友A:
這個我以前玩過一次,打開頂蓋後,中間有個小螺絲可以調,好像是調''進油量''的樣子,你可以試試看。

网友B:
這種的是裡面的橡膠皮老化硬化了,

要換橡膠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我以前玩過一次,打開頂蓋後,中間有個小螺絲可以調,好像是調''進油量''的樣子,你可以試試看。 ...

回ha大,頂蓋的中間小螺絲我有調過,不過沒用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是裡面的橡膠皮老化硬化了,

要換橡膠皮啦!!!

回小莉莉大,需要換到橡皮不是因為漏水嗎?原來和回彈速度過快也有關,長知識了,改天買個橡皮來試試,再上來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的是裡面的橡膠皮老化硬化了,

要換橡膠皮啦!!!

大大,我剛花了50元去買了橡皮回來換了,結果是不行的,換了還是一樣回彈過快,不過也謝謝你的留言喔^^

网友B:
這種沖水氣不是用油壓,
是用水壓的,
橡膠皮和管壁是否有密合??
密合不良就會漏水,
漏水就會回彈過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沖水氣不是用油壓,
是用水壓的,
橡膠皮和管壁是否有密合??

小莉大,可是我家的馬桶都沒漏水耶,所以不懂你說的漏水是指那裡?可以說清楚點嗎?

网友:
參考:
http://www.hcg.com.tw/UpLoadFile ... D%E8%AA%AA%E6%98%8E(%E6%96%B0%E7%89%88).pdf

http://www.tenco.com.tw/content/ ... %98%8E%E6%9B%B8.pdf

http://www.hcg.com.tw/UpLoadFile ... D%E8%AA%AA%E6%98%8E(%E6%96%B0%E7%89%88).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莉大,可是我家的馬桶都沒漏水耶,所以不懂你說的漏水是指那裡?可以說清楚點嗎? ...

ch0335大

把水關掉!!.....把油壓沖水凡拆下來.....拆開零件.....照相貼圖上傳.....

請小莉莉大幫您解圍.......不然人家就要去"度蜜月"啦!!!.....手腳快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沖水氣不是用油壓,
是用水壓的,
橡膠皮和管壁是否有密合??

大大,我把整隻拆下來,請您指導一下,謝謝。

1.整組拆下

1.整組拆下

整組拆下

2.分開底部

2.分開底部

分開底部

3.橡皮部份

3.橡皮部份

橡皮

4.打開頂蓋

4.打開頂蓋

打開頂蓋的模樣

5.調整中間一字螺絲

5.調整中間一字螺絲

調整中間一字螺絲

請問大大,針對第三張橡皮的部份,在安裝的時候需要加油進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我把整隻拆下來,請您指導一下,謝謝。

這兒有沖水凡而原理說明: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10050407714

网友C:
能否將A,B,C,D元件正確擺在一塊拍張照片看看(尤其D的方向是否上下顛倒?還有A應該是用槓桿原理,很好奇以何為支點?)

楼主(2012-11-11):
引用 网友C:
能否將A,B,C,D元件正確擺在一塊拍張照片看看(尤其D的方向是否上下顛倒?還有A應該是用槓桿原理,很好奇以何為 ...

這些日子我都沒空,等改天在拆下來拍給你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些日子我都沒空,等改天在拆下來拍給你看

不急,只是好奇而已.

网友:
整組 換新的 一定部會有問題的

                   真的n_133|

网友:
劃個剖面圖, 才好解釋工作原理, 不然, 看文字的話, 懂的看了懂, 不懂的看完就還是...

類似這樣,

1-CF922馬桶沖水器安裝說明(新版)_Page_04.jpg

原文地址

CF922馬桶沖水器安裝說明(新版).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