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W221C 油畫

楼主(2012-10-13):
換過TSUM058cwhj-lf問題照舊  會是 程序問題嗎 有誰可修這片區驅動版的\ˊˋ 這台小弟的 使用螢幕

网友A:
油畫問題要修T-CON!!   大多GAMA IC掛  或是周邊電阻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畫問題要修T-CON!!   大多GAMA IC掛  或是周邊電阻故障!!

但是 一開機會有SUS 的LOGO 畫面是正常的  再來的畫面才會油畫

网友:
拆了PO圖上來再討論嚕!!

网友:
在AD 找應該是 U402   有一顆  PM25LV010   把她換掉就解決了

网友B:
小弟今天剛好修到一樣狀況的機子, 刷MCU就可, 應該算是這台的通病了

我是將PM25LV010拆下重燒的

順便附上檔案, 過這麼多天, 希望有幫到你

ASUS MW221C.rar (53.25 KB, 下載次數: 137)

另外附上油畫圖, 哈

油畫圖

油畫圖

PM25LV010位置

网友:
真功夫,那個ic要多少銀兩?恭喜完修。

网友:
ic沒多少錢,貴的是知道要換它.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樓主不知道處理好了沒???

又沒下文了???

网友(2012-11-14):
引用 网友B:
小弟今天剛好修到一樣狀況的機子, 刷MCU就可, 應該算是這台的通病了

我是將PM25LV010拆下重燒的

不知這位高手有無代燒服務,收費為何
小弟的MW221C也呈現油畫狀態

网友:
PM25LV010 用主機板的 `SOP8 不知道可不可以代用(主機板的容量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