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機車的cdi點火可用mosfet取代scr嗎?

楼主(2012-10-13):
耐壓20v的mosfet以to-220封裝大概有60a以上內阻大概20mΩ,
1、scr有無內阻?還是只有順向壓降不計內阻?
2、對高壓線圈1次測短路放電(電阻正常),我認為功率元件內阻與一次側比起來小到幾乎可以乎略,請問對不對?
3、則to-220封裝scr與上述mosfet哪者放電較猛,網友可否計算?

网友:
我之前拆過一顆馬車的,裡面的元件滿多的,線路元件都封死的

,要整個板子拆下來不容易,內部就無法得知工作原理了??

若只用MOSFET來做,可能會有問題喔??

网友:
還是買一顆比較快啦...

网友:
原CDI用的 SCR  耐壓是多少? 有考慮過嗎?
CDI 基本上是個  控制相位+高壓點火
用MOS(或任何代用物) 取代 SCR  就算功率過關
一般來說MOS比SCR速度快些  會使相位偏移落差整個提前 (提前點火時間)
你得先把點火時間曲線 修正回來 ... 所以得去研究那顆控制芯片...

网友:
用MOS取代的話可能會適得其反,CDI這東西沒這麼單純,並非幾個零件控制而已,解體場一個才50元,買的比較快啦。

网友:
請參考:
原始網址
內文:
      摩托車CDI點火器,因線路簡單、可靠,在摩托車發動機點火系統中被大量採用。可能有人認為只有低檔摩托車才用CDI點火系統,其實有許多高檔摩托車也使用CDI點火器,尤其是越野摩托車都使用CDI點火系統,這種點火器不會因蓄電池沒電或損壞,而影響發動機的正常運轉。有很多CDI點火器的科技含量是很高的,且電子線路相當複雜,所以說CDI點火器是一個繁簡不一的龐大「家族」。

      為了防止CDI點火器內的電子線路及電子元件因受到潮濕或震動而出現故障,多用樹脂膠封固。要分解剖析CDI點火器內部的電子線路有一定的困難,所以有些人並不瞭解內部的電子線路工作原理。雖然CDI點火器都是利用電容器充放電原理,使點火線圈感應產生高壓電火花,來點燃發動機缸內的可燃混合氣體的,但是CDI點火器內的電子線路卻是各種各樣。有些CDI點火器的外部接線一樣或類似,可CDI點火器內的電子線路卻不一定相同,有的甚至相差甚遠。

      我多年來剖析了大量CDI點火器,依據實物測繪出了多種CDI點火器電路圖。也依據分析的電路原理圖修復過各種CDI點火器,同時也按照剖析的電路圖製作過CDI點火器(有時是為驗證所測繪出的電路圖的正確性)。為了使廣大摩友深入瞭解各種CDI點火器的工作原理和特點,以便在維修實踐中能靈活選用或代換。下面我將多年剖析積累的各種CDI點火器電路介紹給大家,CDI點火器,按觸發方式可分為自觸發和它觸發兩種,按觸發脈衝工作方式可分為正觸發和負觸發兩種。

一、自觸髮式CDI點火器
      自觸髮式CDI點火器是用一個點火電源線圈充電兼觸發的CDI點火器,一般是線圈輸出交流電的正脈衝給電容器充電,輸出的負脈衝去觸發可控硅導通,使被充電的電容器通過點火線圈放電來產生電火花。圖1是WD2型自觸髮式CDI點火系統的接線圖,圖2是WD2型自觸髮式點火器剖析的電路原理圖。濟南輕騎 QM50Q-D型、輕騎木蘭50等摩托車採用的就是這種CDI點火器。實踐中還發現有些輕騎系列摩托車雖然使用的是WD2型CDI點火器,但所用的引線顏色與圖2的不同,圖2中的白色線他們用的是白/紅線;圖2中藍色線他們用的是藍/紅色線,其餘引顏線色與圖2所標線色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圖2中的充電觸發線圈是有搭鐵接地端的,而點火線圈的初級線圈是沒有搭鐵接地端的,如圖2所示的藍色線是不搭鐵接地的。否則,如果藍色線接地,當線圈輸出交流電負半周時,負脈衝觸發信號電流經線圈b端可直接經過藍色線和圖2中的二極管VD2到線圈的a端,從而出現短路,使得可控硅SCR觸發極電路沒有觸發電流,可控硅 SCR就不能被觸發導通,點火器也就不能正常工作。

圖3是CD501型自觸髮式點火系統接線圖,圖4是CD501型自觸髮式CDI點火器剖析的電路原理圖。也有的輕騎QM50Q—D型、輕騎木蘭50型等摩托車採用這種CDI點火器。圖4與圖2的區別是圖4中的點火電源充電觸發線圈是沒有搭鐵接地端的,而點火線圈初級、次極是有接地端的。否則,如果充電觸發線圈有接地端,同樣會使線圈輸出的交流電負半周脈衝直接經過b端到地,經過d端黑色線和圖4中的二極管VD2到白色線,線圈的a端而短路。使得可控硅 SCR的觸發極回路得不到觸發電流,使得可控硅SCR無法導通。通過上面所述,圖2與圖4這兩種點火系統中的CDI點火器、點火充電觸發線圈和點火線圈是不能直接互換的。

      鈴木FA50型摩托車也採用圖4這種點火器電路,但所用的線色與圖4所標的線色不同,FA50型摩托車CDI點火器的線色是圖4中的a端用黑/紅色線;b 端用紅/黑色線;c端用黑/黃色線;d端用黑/白色線搭鐵接地。國產玉河50型也採用圖4點火器電路,線色是圖4中的a端用藍色線;b端用紅色線;c端用綠色線;d端用黑色線搭鐵接地。鈴木TR125型摩托車採用的點火器電路與圖4基本相同,與圖4不同的是採用的CDI點火器不是圖4的四線制,而是五線制 CDI點火器,多用一根獨立的熄火線接點火開關。TR125型CDI點火器電路比圖4 CD501型點火器電路多用了一個二極管VD5,見圖4中的虛線框部分電路,在二極管的陰極引出一根黑/黃色線接點火開關。

      TR125型CDI點火器的引線顏色是把圖4中的c端用白/藍色線接點火線圈;黑/黃色線接點火開關;其餘引線顏色與鈴木FA50型點火器引線顏色相同。FA50型車可直接使用 TR125型車上的點火器和點火線圈;TR125型車也可用FA50型車上的點火線圈,如使用FA50點火器時,只要將TR125車上的黑/黃色線改接到黑/紅線上即可。
      鈴木系列摩托車有很多車型的點火系統,用的是將圖4中的CD501型自觸髮式CDI點火器電路與點火線圈組合製成一體。只從組合點火器引出a、b兩個端子,點火線圈的初級和次極的一端接在一起,並一起銲接在鐵芯上。A端用黑/紅色引線;b端用紅/黑色引線;地線用外露的鐵芯搭鐵接地。如鈴木TS50型、鈴木AG50型等摩托車就是採用的這種點火器。

      鈴木系列摩托車還大量使用圖5的自觸發CDI點火器電路,多是將CDI點火器與點火線圈B組合製成一體,只在a端引出一個插接片,用黑/紅色線與充電觸發線圈的一端相接,黑/紅線也同時接著點火開關。在組合點火器的內部CDI點火器的地線和點火線圈的地線直接與鐵芯銲接。當用螺絲穿過組合點火器外露的鐵芯孔與車架固定時,也就搭鐵接地了。所以說固定組合點火器時,一定要固定在金屬車架上,並要可靠搭鐵才能接地良好。否則,該點火器將無法正常工作。
      按圖5製成的組合點火器接線簡單,受到很多維修者的歡迎。這種組合點火器,當變通使用時應用範圍很廣泛。不管是自觸髮式點火系統,還是它觸髮式點火系統,只要是點火電源線圈有搭鐵接地端或經改裝後,使點火電源線圈有一端搭鐵接地的,一般都能用該組合點火器代換。當然這種組合點火器不是萬能的,實踐中發現有些車型的發動機會出現點火過早的現象。

      提醒摩友要注意圖2、圖4、圖5電路的細微差別,有些人往往不太注意這三種點火器電路的差異,而是將它們混為一談,造成原理不清或在維修代換元件時失敗。

      圖6是鈴木車型採用的另一種自觸髮式負觸發CDI點火器電路圖,從外部接線和線色看與上述點火器沒有什麼區別,但是點火器內部的電路原理是不同的。圖6所示 CDI點火器電路同樣是利用交流電的負半周脈衝去觸發可控硅SCR1。不同的是不是直接利用負半周脈衝去觸發SCR1,而是利用交流電負脈衝先向電容器 C2充電,當負脈衝變化到零時,利用C2的放電電流去觸發SCR1。較上述CDI點火觸發信號約晚半個週期的時間。所以我將這種點火器的觸發方式歸到「負觸發點火器」類。其觸發線路工作原理是當點火充電觸發線圈輸出負半周時,負脈衝從線圈的b端 →R4→C2 →R3→VD2→線圈a端;同時還有部分電流從線圈的b端→R2→VD2→線圈的a端,起到分流作用,避免因發動機轉速過高時,觸發電壓過高反向擊穿損壞可控硅SCR1的控制極;此時單向可控硅SCR1控制極受到的是反向電壓,SCR1是不會被觸發導通的;當交流電負脈衝過零點時,電容器C2開始放電,使可控硅SCR1的控制極受到正向電壓而導通。
      其電容器C2的放電回路是:C2正→SCR1控制極→SCR1陰極→R2→R3→C2負;R4在C2放電時有分流作用,防止SCR1控制極的正向電流過大而損壞,R4在C2充電時有限流作用。圖6電路中還設計有可控硅SCR1控制極保護電路,可控硅SCR1的控制極的保護電路是由可控硅SCR2、穩壓二極管DW、電阻器R1和二極管VD2組成。工作原理是當交流電負半周電壓超過DW穩壓值時(實測穩壓值是 16.5V),DW反嚮導通,有電流經過R1,R1兩端產生的壓降,可使可控硅SCR2的控制極受到正向觸發電壓而導通,將交流電的負半周短路洩流,可避免SCR1的控制極受到過高的反向電壓而擊穿損壞。
      R1同時是穩壓管的限流電阻。從圖6可以看出該裝置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點火開關閉合點火,否則,交流電的負半周脈衝將沒有觸發信號回路,點火器是無法工作的。如果將b端的紅/黑色線直接搭鐵接地,並將點火開關接到a端的黑/紅色線上也可實現改裝成開關閉合熄火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