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種廢板拆op amp零件較划算?

楼主(2012-10-13):
op有分精度1%/5%,當然愈精密愈划算;有些家電有8路op a則當然比1路opa有較多零件可拆,一般電話/音響/電視機的廢板都蠻常見的
1、哪種廢板有眾多op a的ic可拆?為何需那麼多路op a?
2、哪種廢板含精密度很高的op a?

网友:
1.哪種廢板有眾多op a的ic可拆?
Ans:每片廢板檢視一遍即可知.
2.為何需那麼多路op a?
Ans:電路需要或原始設計錯誤
3.哪種廢板含精密度很高的op a?
Ans:查廢板上OPA編號,再蒐尋其DATASHEET便知.一般家電應不會使用太高成本的OPA.高級音響上較有可能.

网友:
如果要用到儀器放大器等級OP的話,可以找工控板卡拆,尤其是AD/DA部,上方的OP等級都較一般高

网友:
新會員發帖請注意!選擇好適當版區再貼。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