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_VG900_左半屏黑掉

楼主(2012-10-13):
您好
小弟這台ViewSonicVG900入手的時候已經是買二手的
故障前畫面一半會亂七八糟

開沒多久就黑一半了
目前幾乎都黑一半比較多

板子上的電容幾乎沒有異樣
各位先進會建議從何處先下手呢?
感恩!

网友:
面板買單機率較高

网友:
面板掛了~~可以開始在找了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剛上網看一下
二手機1400
二手面板12xx
買不下去@@~(都還沒月底的說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剛上網看一下

上面高手指的是這台可以殺肉囉
可以繼續買下台螢幕了!

网友:
面板掛了;P;P

网友:
如果是我二手機1400,二手面板12xx..我一定選二手機,..起碼不用在動手換面板,增加損壞風險...

网友:
這一台 屏線 清一清 是通病 如果不好的話就是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指導

剛上網看一下

這是面板 晶片 掛了  碰過軟排線 斷裂造成

楼主:
To pkshu 為了省錢 再困難還是得學習去作
To carzy1kimo 我也是準備要死馬當活馬醫,再繼續亂搞

以下是我繼續亂搞的實錄,給其他人當參考
也希望其他先進不吝指教!!!

圖一
我先用橡皮擦擦拭排線的端點,因為它看起來有點些微的氧化
右下角圈圈的排線則是看起來有點霧化,橡皮擦也擦不亮

圖二
而且它有點翹起來了,感覺有點鬆

圖三
我剪裁進相寬的便利貼,準備擺進去後再插入排線

圖四
圖中便利貼還沒對摺,我是對折後再塞進去

圖五
這是圖一中右下角紅圈那個

圖六
我裝上搞好久,因為不太會裝回去,那個黑色壓扣零件又輕又小
CN1旁的白色塑膠處已經有點快要斷裂了

圖七
開機一霎那,BIOS偵測畫面只右一半
可是全黑時,下方正在讀取XP的白線時,是正常的
然後登入畫面竟然全好,整個大開心

圖八
正在開心的拍照留念

圖九
X!它又掛了...
圖中的ABCDEFG 跟圖一位置相互對應

目前就到此為止...
看樣子只能當壞機展示品or殺肉零件機了XD~

楼主:
我貼圖的命令有錯嗎?
無法直接顯示?

還是貴論壇功能有等級或權限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