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來無聊,拿示波器測AV端子訊號??

楼主(2012-10-13):
今天查修一部有歷史的3片CD托盤式播放機,故障原因:原版片無法讀取

因為沒有電視可以撥放,就把AUDIO的音源,輸出到LCD的內建喇叭聽,

VEDIO的訊號用示波器來看,無聊玩玩!!

VEDIO訊號部分

^示波器檔位選擇,探棒*1檔

AUDIO訊號部分

^^示波器檔位選擇,探棒*1檔

看著示波器的訊號,聽著LCD的破喇叭聲音,還滿好玩的??

楼主:
我不是用示波器修理這台機器!!

只是拿來看影像有無輸出而已!!  所以發在打屁區裡!!

但是draculaxx大有提供這資料,也不錯,先存著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示波器修理這台機器!!

只是拿來看影像有無輸出而已!!  所以發在打屁區裡!!

我只是想告訴你,修音源輸出可以用正弦波來追。

网友:
量VIDEO 視訊波形
示波器 的觸發選擇 可以試試 TV_H

楼主:
再放一些不同檔位的觀測畫面!!

网友:
如果此時DVD是播放video測試片(例如黑白漸層畫面、單色畫面),那就更清楚了。

楼主:
我沒那種測試片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