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T38D沒電源[完修]

楼主(2012-10-13):
插電開機沒反應電源燈不亮

拆開來看看先~

感覺兇手是他

看起來應該有修過 電容換過了
開始量電源..發現大電容電壓不到90V

更換大電容測試OK,基於良心問題還是把全部電容換掉

网友A:
電容都換過之後呢???

沒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都換過之後呢???

沒下文了???

有啊……我中間應該沒漏寫……換完大電容就ok囉……只是在把其他順便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都換過之後呢???

沒下文了???

感謝大大提醒,我把重點加大了n_092|

网友:
只換電容就OK啦.....恭喜完修

网友A:
哇!!   搞那麼複雜,就在最後加2字就好啦????

[ 完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   搞那麼複雜,就在最後加2字就好啦????

哈哈哈哈哈~~~~~~~一語驚醒我夢中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哈~~~~~~~一語驚醒我夢中人啊..........

因為說換完全部電容之後,還有圖,

但是都沒註釋,所以也不知道後續還有何故障處理!!

才問說沒下文了的問題??

网友A:
還有把[完修]或[已修復]加到標題中,方便閱讀!!  3Q!!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把[完修]或[已修復]加到標題中,方便閱讀!!  3Q!!

不知道怎麼弄,老是多一張圖片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麼弄,老是多一張圖片出來..

那張是沒有貼上去的!!

所以會在最後面秀出來,

不需要可以刪除!!

网友A:
昨天也修了同型的LCD!!

故障原因是開機後黑屏!!

檢測常掛的零件,都屬正常!!   最後請出家電測試儀,測量變壓器!!

變壓器一測  一顆電流12mA  另一顆 127mA  !!

同樣用萬用表歐姆檔測阻抗,查不出來???

因為朋友急著要我搞定它,就在旁邊等,所以這台我沒拍照,

同樣是故障依舊,沒修好,因為沒材料可以更換,請他自己上網訂P+I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修了同型的LCD!!

故障原因是開機後黑屏!!

可以把量測的 文章 PO 出來阿

雖然最後是要去買一張 新的 P/I 版

但也算是完修阿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量測的 文章 PO 出來阿

雖然最後是要去買一張 新的 P/I 版

測量時都沒拍照也沒留數據!!

所以沒得上傳??

网友B:
E  大

天都快亮了,你也還沒睡阿,真是厲害。

想說你有新武器家電測試儀,可以看到維修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  大

天都快亮了,你也還沒睡阿,真是厲害。

我有用測試儀發了幾篇維修文了!!

呵呵!!

网友:
恭禧修完

网友:
抱歉請教一下前輩關於發現大電容電壓不到90V

是在通電下直接用AC檔或DC檔測量的?拜託賜教.謝謝您!

不知道那位大大可以發幾篇實際測量的教學文分享給初學者.

我看大家再團購測試儀也想買的.問題是買了不會用很糗的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