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車用的塑膠插座, 哪裡買得到

楼主(2012-10-13):
車用的塑膠插座, 哪裡買得到

三菱汽車SAVRIN上大燈的插座, 請問哪裡買得到

這個插頭是車身的電線, 連到大燈組的那個接頭, 並不是燈泡插座.

其他4根完好的是 方向燈 與 小燈 的電源線

燒燬這兩根線是 HID 燈的電源線

PHILIPS D2S 85122 35W HID 燈泡

冷燈時啟動電流10A以上, 30秒左右降到運作電流 4.5A

不是自己加裝或者改裝, 所有都是原車來的.

网友:
這恐怕沒有單獨供應喔~~
乾脆剪掉接頭直接焊接..

网友A:
去殺肉場要一個~
要不這多賣整阻的~

网友B:
原廠有,因為三菱最近幾年出廠的車輛,大燈座經常接觸不良,

線路又還使用環保材質,容易氧化導致線的溫度較高

靠近大燈的部分又屬高熱,常常會無故就瞎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殺肉場要一個~
要不這多賣整阻的~

這兩根線是 HID 燈的電源, 冷燈時啟動電流10A以上, 30秒左右降到運作電流 4.5A

要得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廠有,因為三菱最近幾年出廠的車輛,大燈座經常接觸不良,

線路又還使用環保材質,容易氧化導致線的溫度 ...

喔...原廠不賣零件說

网友C:
汽車材料行問看看吧!

TOYOTA 要買材料的話須出示行照
30的是不是這樣就不瞭了

网友A:
殺肉場一般可以要到插頭~不行就花幾塊錢跟它買嗎!
你也可以買改裝品~不過要改線頭~
有陶瓷奈熱的~
可以問一下~
通常是含線組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車材料行問看看吧!

TOYOTA 要買材料的話須出示行照

車主去買, 還要為難....

就像最近問 EPSON 印表機的那家官方指定的保養單位, 他就直接給你說, 不是指定的原廠維修特約, 不賣零件給你, 就算你是 EPSON 註冊的機器購買者, 也必須送修 NT$4000, 才能得到那個塑膠輪子修復用. 機器原價就 NT$12,000, 壞個輪子就要換整組, 目的就是拒絕生意.

買個零件就 $30 人民幣, 加上運費都不用 NT$300, 一想之下就 DIY, 淘寶給他買回來. 原來支持原廠的念頭從此打消, 不給他賺工錢, 這是畸形的保飯碗做法讓俺失望的結果, 因為如果一般是公事用的機器, 都會指定送原廠維修, 只要價錢不太過分都給他修, 畢竟人人都要養家活口嘛...

這個問題就等於 EPSON 當年犯下大錯, 以為坊間改機的連續供墨印表機不會損害 EPSON 的銷售量, 結果呢, 最近必須自己出品連續連續供墨印表機, 還要保固兩年希望搶回市場, 因為墨水才是 [幾乎無本] 的賺大錢的生意. 繼續保飯碗做法是好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殺肉場一般可以要到插頭~不行就花幾塊錢跟它買嗎!
你也可以買改裝品~不過要改線頭~
有陶瓷奈熱的~

請問 殺肉場 或者 陶瓷在台北的哪裡買呢.

网友:
我也不建議換原廠座
直接把線拉出來另外做接頭吧
我自己的三菱做法是..
原廠線路只去控制繼電器
再由繼電器去控制HID供電線路
HID是直接由電瓶供電,拉一條14AWG左右的電源線
只要不是最近新車或是歐系車都適用!
原因是較新車款以及歐系車電腦會去檢測大燈是否異常(電流過低)
繼電器可以去材料行買車用的
沒記錯耐電流達30A
記得串個保險絲!!

网友:
如果是我會先去殺肉廠看看
再沒有才去材料行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