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R-515GXV故障

楼主(2012-10-14):
冰箱名稱:三洋變頻七門電冰箱( SR-515GXV )
第一次故障:
冰箱燈是亮的! 壓縮機沒有運轉,冷凍與冷藏溫度飆高~~直到重拔電源後正常
第二次故障:
在幾個月後與又發生了第一次相同狀況,相同應對方式處理...接下來發生的周期越來越近了
最近狀況發現已經有所不同
冷凍室溫依然很冷,但冷凍室以下的冷藏製冰...全部沒動作了,冷藏室的燈也不亮..拔電源這招也失效~~~
下圖是冰箱各種狀態
我現在判斷應該是73度保險絲與化霜感溫氣壞掉
判斷原因
1.冷藏櫃的燈不亮 因此73度保險絲燒了
2.冷凍庫在退冰後我量測後方基板CN2的腳位電阻值如下
Pin1 & Pin8 = 2.7K(藍線)
PIN2 & Pin7 = 2.2K(黃線)
Pin3 & Pin6 = 6.6K(黑線)
Pin4 & Pin5 = 2.5K(紅線)
然後我拆了化霜與冰庫感溫器 在常溫下一段時間
量測起來冰庫感溫器約2K左右,化霜感溫器約5.6左右
因此我判斷 化霜感溫器故障

以下幾個問題請教各位前輩
1.我的判斷正確嗎?還有哪些部分需要再檢查注意?
2.感溫器與保險絲價格分別是多少?
3.73度保險絲如和量測有無故障?我實在看不出來哪裡有斷掉或怎麼樣清楚的問題

网友:
請多利用站內貼圖!!  避免資料遺失!!

冰箱我就不在行了,幫不到你,但是我修過的經驗,冷排結冰一般多是除霜控制器故障居多,我有換過一次!!

网友:
這問題我在之前就有PO過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62-1-1.html

网友:
化霜館也要量一下.約在100喔姆..不良也會結霜溢出來
tsao0427大大.也是此版面老師..老師說的話要聽!

楼主:
其實我就是看 tsao0427 大師的文章...
目前我所學的都挺片段的
To jasonchen3219 化霜管100歐姆是在哪個位置量呢?
To eson0724: 我是想貼圖 但說我沒權限上傳照片

To tsao0427 大師
請教一下
1.   73度保險絲可以量測出有故障嗎 因為我看不出像一般保險絲有斷裂現象,還是用電表兩邊插著有通就沒壞?(原諒我這可能是蠢問題~)

2.   以上我家冰箱狀況是否只要換掉化霜感溫器與73度保險絲就好?

3.  像我冰箱的控制基板 有可能可以找到電路圖嗎?

楼主:
另外我想請教
我看保險絲與感測器都是用鋁箔貼紙黏起來
是因為要導溫嗎?
是否一定要用鋁箔貼紙?
有無可取代性的東西,比方說我用紙質醫藥貼布
哪裡可以買鋁箔貼紙呢....
原諒我一連串的問題

网友A:
1.化霜管在凝結器最下方..須把結霜都退了.才看的見..玻璃管2邊有化霜管線.量看看有無阻抗..
2. 73度保險絲可以量測出有故障嗎---當然可以..會導通是好.反之..是壞的
3.化霜感溫器拆下握在手裡.阻抗約2K是好的.反之..是壞的
不曉的這樣說是否正確..還請tsao0427 大師
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就是看 tsao0427 大師的文章...
目前我所學的都挺片段的
To jasonchen3219 化霜管100歐姆是在哪 ...

1.溫度保險絲好壞不是用目測的,用三用電表BB檔測量,會導通就是好的壞掉不會導通

2.溫度保險絲燒斷,化霜感溫器一定要跟著換

3.基板線路圖我沒有,整機配線圖和主機板配線圖我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請教
我看保險絲與感測器都是用鋁箔貼紙黏起來
是因為要導溫嗎?

沒錯鋁箔貼紙是為了增加溫度的傳導,不必為了修一台冰箱刻意買一卷鋁箔貼紙還蠻貴的,
用烤肉用的鋁箔紙包起來,再用束帶綁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化霜管在凝結器最下方..須把結霜都退了.才看的見..玻璃管2邊有化霜管線.量看看有無阻抗..
2. 73度保險絲 ...

GOODn_116|
指正不敢當,每個人的專長都不同,比如我對電腦就一竅不通....?
化霜感溫器屬於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溫度越低阻值就越高,正確一點講應該是說在常溫25度C時,
阻值大約在2K

楼主:
謝謝兩位的指教....我要是早知道這裡有高手
我家的微波爐就不用撇海了

這兩天我瘋狂的找看看哪裡有賣零件..偏偏三洋經銷商週日沒開...可憋死我了
想驗正看看到底OK不OK~
現在的心情感覺修好冰箱已經不是我的重點
重點是學會這些知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兩位的指教....我要是早知道這裡有高手
我家的微波爐就不用撇海了

三洋經銷商不會賣維修零件,要到三洋原廠服務站才有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錯鋁箔貼紙是為了增加溫度的傳導,不必為了修一台冰箱刻意買一卷鋁箔貼紙還蠻貴的,
用烤肉用的鋁箔紙包 ...

bga 鋁箔膠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