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LD2 北橋空焊維修

楼主(2012-10-14):
A通道 需要壓 北橋才能 POST 過
B通道因為有顆~SMD 燒掉~不能使用卡 碼
原本 空焊晶片 沒用 更換 殺肉的北橋

更換 BGA 後 都要燒機2小時才能收工~
因為試過 不穩的情形~SP2004 會在~30分鐘內死當.有時候1小時多
INTEL 的橋 還是第一次遇到 空焊的. 手邊有多的 廢板晶片 直接更換上

网友:
厲害~~太強囉~~如果是我只會加焊看看,碰碰運氣~~請教可愛大,那張是帶燈的記憶體測試卡嗎?

网友:
口愛ㄟ~~~~

它北橋晶片導熱膏乾掉了嗎?
怎麼北橋過熱空焊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太厲害了 有技術 有設備 還要有好工具跟豐富維修知識....真該多學習了 強斃了

网友:
我見過主機板安裝不當的,造成主機板有應力,使PCB彎曲
焊點久了接觸不良。.......主機板PCB不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