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TON_L-1718_黑屏

楼主(2012-10-14):
此宏通螢幕前幾年曾因為變壓器故障
所以只更換同樣的變壓器就好了 12V 4A
活到最近,從偶會黑屏到經常黑屏到完全黑屏了

型號
未通電
通電 綠燈
螢幕只顯示 無訊號
然後橘燈 黑屏
測量變壓器 正常
拆開後發現比較有異狀的地方
上網找到一個17吋通用的"174B01" 正面(上新下舊)
背面(上新下舊)
型號(上新下舊)
賣家給的跳線表
更換後
結果...連顯示無訊號都沒有就從綠燈變橘燈了

我上網查一下型號 http://www.nantin.com/index.aspx
新品 Emax PLCD0815402
PLCD0815402 REV:1 EMAX Chimei,15" 4 Lamps
舊品 Emax PLCD1717427
PLCD1717427 EMAX QDI,Chimei,17" 4 Lamps
我在想說會不會是網拍號稱新品17吋使用
可是官網卻顯示15吋使用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呢?

网友:
代為上傳圖片註解!!

型號

未通電

通電 綠燈

螢幕只顯示 無訊號

然後橘燈 黑屏

測量變壓器 正常

拆開後發現比較有異狀的地方

上網找到一個17吋通用的"174B01" 正面(上新下舊)

背面(上新下舊)

型號(上新下舊)

賣家給的跳線表

更換後
結果...連顯示無訊號都沒有就從綠燈變橘燈了

請利用站內圖片上傳功能貼圖,避免資料遺失!!

楼主:
還沒習慣這個論壇功能,學習ing...
而且有加訊息
圖片近年來都有備份nas1 備份nas2 再備份usb-hdd 再再備份4pc
網路空間也是花coco付費的
用力po上也是希望其他先來後到的人能"有圖有真相"+"看圖聽故事"
這個論壇有這麼豐富的維修教學+熱心的先進,真的很難得!!!
小弟下次會上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沒習慣這個論壇功能,學習ing...
而且有加訊息
圖片近年來都有備份nas1 備份nas2 再備份usb-hdd 再再備份 ...

這是WISH大曾經有公開呼籲的問題??

因為使用外部連結貼圖,很容易因為連結失效而遺失寶貴的圖片資料!!

所以才會要求,發帖要使用站內上傳功能!!  避免資料遺失!!

我是比較雞婆啦??  有看到外部連結的圖片或是文獻,我會幫忙重新上傳!!

這樣好的帖子才能流傳很久!!

网友:
一般來說 無訊號橘燈 應該從訊號線跟主板(AD/B)查起
跟電源高壓比較沒關係吧

网友:
有“无信号”的提示说明屏幕 高压板和电源应该都没问题,应检查信号线 VGA接头和信号板

网友:
宏通之前修,大多壞AD上的電容(外觀正常但無容值),請清查AD上電容

楼主:
今天更換AD版最大顆的5顆470uf16V

結果一樣,不過特別的是
用新高壓版 畫面微閃或不閃>黑屏>綠燈>橘燈
用舊高壓版 畫面用力閃一下>黑屏>綠燈>橘燈
兩者皆未顯示"無訊號"

殘念...
從下班後買零件到搞測試到現在...

楼主:
昨天心裡頭一個疑問一直纏繞到現在...
AD板是不是被我搞掛了?
在我第一次得意洋洋換上新高壓版後
連"無訊號"的畫面都沒了(後來再怎麼互換交叉測試都不再出現過)

好久之前曾有兩台更換版子很順利,找料>更換>測試一次就OK了
小弟不是電子科的,這兩天與這兩台舊螢幕纏鬥到現在
對我而言已經很大的力量,而這是很大的挫敗
但也吸收到不少貴站先進的經驗!!!

感恩!!

网友:
你沒先測燈管!!

燈管壞,修其他都沒用阿?????

楼主:
剛剛看完,馬上去做功課!
發現要找點燈測試工具
尋找ing...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更換AD版最大顆的5顆470uf16V

結果一樣,不過特別的是

通常不只大顆,小顆也會出問題,請一一拆下測量
還有要先用清楚那些是音效輸出/輸入用,那些是電源電路用,要換正確的地方(電源電路用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心裡頭一個疑問一直纏繞到現在...
AD板是不是被我搞掛了?
在我第一次得意洋洋換上新高壓版後

如果更換時沒確認腳位定義,的確有可能導致AD板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心裡頭一個疑問一直纏繞到現在...
AD板是不是被我搞掛了?
在我第一次得意洋洋換上新高壓版後

請確認AD跟換電容腳位是否相反!

楼主:
To eson0724
我今天跑去買了一個
400塊錢(還沒測)

To 港都狼仔
只換大顆是因為曾經拿版子給人家換電容
要整塊板子換,但對方只願意換大顆的,說小的不易壞
所以印象中電腦主機版遇到的爆電容掉幾乎都是大顆的
所以這變成了習慣性的潛意識...
家上發現這張圖有異狀,索性把相同的全換了
至於中間那個我同事說不會壞!!
我對當成練功夫再去換掉所有的小電容@@~

前天發現AD版電容有往下爆,150uf25V,沒找到該料號,以220uf25V
換上後依舊老問題,至於腳位定義
一開始存著僥倖的心態,想說兩片板子同公司同規格,整體外觀近乎相同
能比對的電子零件也近乎一樣,插頭也都一樣,就給他推下火坑了!

今天去請教別人,回家自己亂量一通,X!真的不一樣!
我看AD板掛了的機率是99.99% 還差點誤會買來的東西不符規格的說@@~

-----------------------------------
我想,看到這裡,有人會想轉台了
不過這倒是給新手們很好的教訓典範
不要學喔,叔叔是沒練過的!!!所以才會搞掛了XD~
-----------------------------------

To kaijay
換電容的腳位我很謹慎
改造前都會拍照,施工前會確認再確認

楼主:
To eson0724
我剛剛測完了,四根燈管都還活著,^^~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我剛剛測完了,四根燈管都還活著,^^~

燈管OK開始測高壓!!

我是懷疑你的高壓控制線路有錯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我今天跑去買了一個
400塊錢(還沒測)

其實越小顆越容易不動聲色的壞,在公司修理不少公板螢幕,用久了上面無論大小電容通通都下課

网友:
無論電容大小,既然都拆了,就都量一量,搞不好是小電容作怪!

楼主:
TO eson0724
我昨天亂量一通,今天又再度亂量,發現可能有些問題的點,
我會用我的方式(因為不懂),我整理完再PO上請教!!
↓昨天沒PO的測試器
To 港都狼仔
今天已經再度購入其他四種小電容,外加兩個我今天才認識它叫什麼東東的零件(同事叫我順便換)
找時間開工,我想,我換電容功夫可以往前邁向一大步
TO westkimi
我還沒敗入測量電容值的儀器...(今天問一下價格...嘴巴啾了起來)

纏鬥幾天3C產品,昨天竟然夢見大戰機器人Orz......

网友:
小電容最好直接換掉  用量的不準  真的會被騙
昨天修1台AD/B也是全換OK 拆下來的電容量測容值都正常 其實是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我昨天亂量一通,今天又再度亂量,發現可能有些問題的點,
我會用我的方式(因為不懂),我整理 ...

測電容最簡單的就是用電容表了!!

優儀高科技UYIGAO-UA6013L-電容表 開箱秀
http://bbs.pigoo.com/thread-38876-1-1.html

最近站上最夯的
第二代家電測試儀專刊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USER MANUAL 使用說明 !!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2-1-1.html
[工具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 拆機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88-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燈管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65-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電容檔功能測試!!配合維修ACER 915M08-G主機板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75-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變壓器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89-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遙控器解碼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91-1-1.html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光偶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268&extra=
[電子儀表] 家電測試儀 BR886A 穩壓二極體功能測試!!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269&extra=

台灣製造 CHY-24CS專業LCR電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238633401
最近找到功能不錯的LCR表,價格很合理!!
電阻:

200/2K/20K/200K/2000k Ω
± (0.3%+1dgt )/20M Ω ± (2%+2dgt ) /200MΩ /
2000M Ω ± [(5%-10dgt )+10dgt]

‧電容:
200p ± (2%+30dgt )
2n/20n/200n/2u/20u ± (2%+10dgt )
200u/2000u/20mF ± (3%+10dgt )

‧電感:
200u/2m/20m/200m/2/20H
± (5%+3dgt)

‧信號輸出 :        2.5KHz 方波 +3V,-0.5V
‧頻率 :        1Hz ~ 15 MHz ± (0.1%+1dgt)
‧溫度 :        -20 ~ 750 ℃ ± (2%+3dgt)
‧ DC20V, 蜂鳴 , 二極體測試

測量範圍很寬,性價比高!!

另一個對照的電容表

LCR METER 電感表 電容表 電阻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1168660070
電感 20mH/200mH/2H/20H

電容:200uF/20uF/2uF/200nF/20nF/2000pF

電阻:20Ω/200Ω/2KΩ/20KΩ/200KΩ/2MΩ/20MΩ/200MΩ/2000MΩ

性價比也高,可惜可測量的範圍不夠!!  不然這會是一台低價又好用的手持儀器!!

個人比較推薦  CHY-24CS  LCR表  在LCR表類來說,這台算測量範圍最寬,價格最低的手持儀器了

楼主:
好多精華文章呀
感恩啦! eson0724 大大!!
假日換完AD版的電容時
我會慢慢翻的

楼主:
To eson0724
上次小弟說的 " 我會用我的方式(因為不懂),我整理完再PO上請教!! "
下圖請看(希望您們看得懂),方式有誤也請指導一下
測試期間都沒有插電
舊版子的pin4好像有異狀(如果它的腳位定義與新版子相符合的話,若不相符則另當別論)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上次小弟說的 " 我會用我的方式(因為不懂),我整理完再PO上請教!! "
下圖請看(希望您們看得懂) ...

不知道你量測的方式是不是用電阻檔

如果是的話,你整理的表格其實就是說明
新板PIN1為正電
    PIN2為地

舊板PIN1為正電
    PIN2為地
    PIN4也是地

可能還需要上電再測一下這5pin的電壓比較能判斷
有可能第4PIN有電壓造成AD板受損

楼主:
To luis90244
感謝您的回覆
小弟是用歐姆檔
我會上電後再測試看看
(感覺上電後再測試是蠻危險的事,萬一手滑一下..@@~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上了!)

楼主:
我上電之後
不知道這樣測量對不對
ad板接上電源後
ad板的連接上高壓板來測試(我測試的點是在5pin白色塑膠體與線中間)
這值.....??怪怪地...
還是我測試的方式有誤?
再次請教!!

网友:
通常公版的只需要3-4條線就可以了,一般多只接3條

+12V、GND、ON/OFF這3條,

要找出來不是很困難,你可以先測量保險絲到排線的接點,會通的是供電腳(+12V)

與螺絲點相通的就是GND接腳,

找到供電的接腳及GND之後,剩下來的就是ON/OFF、ADJ、其他功能接腳等等!!

要找ON/OFF,通常在送電時AD會有輸出+3.3-+5V的啟動訊號線,

把這條線接到高壓的ON/OFF、ADJ、做測試,能開啟背光的就是ON/OFF腳了!!

楼主:
謝eson0724 大回覆
所以照 eson0724  大的描述
我想我應該把高壓版先拆掉
AD版先通電 然後測量AD版到高壓版的那五條線的訊號 先
然後再下一步 對吧?

楼主:
測量結果
以螺絲孔當接地 數字為PIN號順序
請問這個是保險絲嗎?

那整理比對一下 我不就真的給他錯了@@~

To luis90244
不好意思 剛剛才知道電阻、歐姆是一樣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量結果
以螺絲孔當接地 數字為PIN號順序

AD板 可能掛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電之後
不知道這樣測量對不對
ad板接上電源後

就你測量的圖示:
基本上~
啟動點燈的電壓沒有到位ㄋ?

楼主:
To eson0724
小弟整理一下您的資訊
"會通的是供電腳(+12V)"
"螺絲點相通的就是GND接腳"
"通常在送電時AD會有輸出+3.3-+5V的啟動訊號線"
所以我的(紅)線是12V
(綠)、(黑)線因為有反應所以是GND
(白)線則是ADJ
剩下就是沒反應值的橘線了...

準備調整跳線順序
以上
這是接下來要測試的事

To 正一
已經這麼認為了
現在當成在停屍間解剖中,練習ing

To atun
誰曉得接頭有防呆,跳線順序不防電子阿呆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又上來請益了!!
在文章30樓的地方,小弟po的圖中線號顏色順序有誤
今天重po這一張(目前整理的狀況)
今天也把剩餘電容更換完畢了
小弟有兩個問題

Q1
啟動訊號線是啟動的瞬間有 +3.3v ~ +5v 還是僅啟動瞬間才有?
我還沒搞懂 ADJ 與 on/off 如何分辨 相互插錯是否會有傷害?

Q2
小弟AD版的橘線腳位,送電的瞬間會有0.0n顯示,這代表?

感恩

网友:
ADJ是調整亮度用,他的電壓會隨燈管亮度不同而變壓!!

楼主:
謝 eson0724 的回覆
所以上圖我的跳線不需要修正
就跟新版子的腳位定義一樣?
就這五條線,ADJ 跟 ON/OFF 還不會分的說@@~

楼主:
eson0724大大 在28樓 有講到保險絲
而我在30樓卻誤以為保險絲是誤po那個
剛剛網拍亂晃搜尋到
原來這個才是保險絲
想給他換看看的說
可是光用烙鐵辦得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大 在28樓 有講到保險絲
而我在30樓卻誤以為保險絲是誤po那個
剛剛網拍亂晃搜尋到

用一字型的可以!!

先確認有沒斷,斷了才換,用BB檔量!!

楼主:
小弟用歐姆檔
測量為0(點下去測量那零點幾秒會有值)
該不會就是這個...掛了^Q^~

楼主:
不好意思,搞笑了
今天好不容易請教了我哥
他測了一下,說那個保險絲是好的@@~
叫我不要換
(今天殺去長明街還找不到貨的說)

楼主:
簡單報告狀況
1.起先裝上新高壓版後,連"無訊號"都沒有了
2.後來曾更換舊高壓版兩棵大電容,沒用
3.ad版電容完全更換,亦無起色
4.今天把舊高壓版第三顆小電容更換掉,這也是最後一顆電容(2.2uf50v)
目前開機恢復到有顯示無訊號了
開機 > 閃一下 > 綠燈 > 無訊號 > 橘燈 >黑屏
有參閱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1714
雖然測量還有值2.xx~4.99,但測量值沒有該文偏高
這幾天會找零件更換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我剛剛測完了,四根燈管都還活著,^^~

測試的時間多長??  點亮一下就結束不準喔??

最好連同電流都測試一下!!

楼主:
To eson0724
我買的測試燈管 機器外面有寫說不可以超過20秒耶(前一大頁有Po機器的圖)
我當時有問他說為什麼只能測試20秒
他說有人買回去測試,隔半個小時去看就燒壞燈管了
(也許是這樣表示比較乾脆,避免有使用者又燒壞燈管)
所以我不敢測試燈管太久

欲測試電流是指哪個部分?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
看你的情形純屬個人判斷像是AD板的問題,如有錯誤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eson0724
我買的測試燈管 機器外面有寫說不可以超過20秒耶(前一大頁有Po機器的圖)
我當時有問他說為什麼 ...

燈管測試器的外接電源就可以測量點燈時的耗電流了??

接燈管線側電流會比較準,但是不建議這樣測,電壓太高了比較危險???

但是若有家電測試儀,會省事很多??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6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8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又上來請益了!!
在文章30樓的地方,小弟po的圖中線號顏色順序有誤
今天重po這一張(目前整理 ...

我測量過,假設燈管的亮度是調在最高,

ADJ不管在啟動或使用、待機時,電壓大多在1V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 eson0724 的回覆
所以上圖我的跳線不需要修正
就跟新版子的腳位定義一樣?

依34樓的圖,可能你要把舊高壓版ADJ  ON/OFF的白、橘線對調???

楼主:
To hankhu
如果還是ad版問題
那頭就大了

To eson0724
您的文章真是豐富
左看看右看看...
您的戰鬥指數真是高...
頭一抬,脖子都痠了@@~

如果AD版單接高壓版而不接螢幕訊號線
螢幕會全亮好幾秒才滅掉
但若連螢幕訊號線都接上的話
則是閃一下就滅

eson0724大要我測試的我尚未測試
尚未思考清楚該如何下手

在我能力內可更換的零件大致都換了
接下來可能要挑戰貼片電容
(重覆燒錄的動作尚無可能接觸,也沒能力接觸)

Q1:
"假設"若 ADJ 與 ON/OFF反了是否會有不良影響?

感恩^^~

楼主:
最近忙碌
回報目前狀況,我想這問題點,高手應該會想住意滴(雖然我還不會修)
先讓我說幾個對高手無用的重點先
就上述的狀況之後
我後來的作法,既然不會修,就再次把新版子推下火坑
於是連"無訊號"都沒出現,上次就因為這樣連舊版子也不曾出現過了
這次我又把舊版子再接回去,在上次更換最後一顆電容之後,
無論測幾次都會顯示"無訊號"之後,過幾秒才橘燈(有點仍不放棄)
這樣子說來 hankhu 大的說法就很肯定了
心理就想著AD AD AD AD AD AD AD.........
既然畫面可以正常出現"無訊號",代表AD版可能、應該、或許、還有運作無誤才對
看著AD版,我突然就給他試了一件事
●這裡才是高手想看的重點
該AD版有VGA 與 DVI 孔
拆掉 VGA 線材 改測 DVI 線材 (VGA孔位不用,改用DVI孔位)
X !!!!! 可以正常顯示了!!!
要說它完修?也沒有...
說它可以用了,也行!!
總之~這台用另一個訊號接頭可以正常使用了
至於要不要把VGA修好,我目前是沒能力了...
以上
感謝各位熱情回覆,尤其是 eson0724 大
小弟獲益良多!!!

楼主:
剛剛把它外殼裝上去
不死心地再測試一次VGA
依舊顯示無訊號
然後裝回DVI線
點選一下面板設定內容
看到了輸選項
手賤給他按下去VGA輸出
X! 慘了!!!
沒畫面我怎麼改回來???
不小心亂按面板
發現右下角按鍵可直接切換訊號源
趕緊接上VGA線試試

VGA...
就這樣復活了
原來之前無訊號
都是因為它預設輸出都在DVI...(而且沒切換VGA)
(畫面沒訊號誰會去按面板切換呢?更何況我並不知道有那個快速切換鈕)

原來腦細胞就是這樣死滴...還死了不少...
我承認,我如果棄修,就是我殺了..

所以狼大的話是對的
宏通早期所有的電容都是該先換一換
還有,不該有個會殺死數以萬計腦細胞的人來亂搞
還是乖乖的找專業的維修吧^^~

网友:
恭喜 完修

网友:
很意外的原因,還是要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把它外殼裝上去
不死心地再測試一次VGA
依舊顯示無訊號

不知道這算不算烏龍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