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E 不跑碼

楼主(2012-10-14):
拿到檢查 電壓發現~北橋電壓沒出現~ 檢查MOS 更換7120 無效 斷開北橋供電 電壓出現
可能是橋囉

网友:
專業維修還能換北橋(無鉛製程) , ..佩服佩服..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所以這板...........
1.北橋故障拉低北橋供電組的電壓...0V,而且晶片發燙
拿掉LC電路中的電感後輸出正常,代表北橋燒毀...

靠~~這硬阿,沒裝備的就別玩了...

网友:
感謝分享,很棒的維修實例,請問一下我一直認為南北僑供電,都是由MOS出來的,那這7120是啥呢?我有一張整合橋的板子,開機不到3秒晶片爆燙,不知跟供電是否有相關呢?

网友:
換橋真的要有很高的技巧...
我已經爆晶一堆了....還是抓不太到溫度的控制....

网友:
可愛大越來越上手了

网友:
照片上的字 建議換個顏色 都快看不清楚

网友:
給你個讚
雖然我不會修

但是很精彩

网友:
請問.......您這句"錫融時還需輕碰一下北橋增加成功率",我每次做BGA加焊時,測溫度到融錫溫度時,也是輕碰一下,幾乎每點必掛,不知是力道太大,導致連錫,還是錫未全融化,導致碰了更嚴重........所以後來我連碰都不敢碰......

网友:
不過是7120電壓異常導致北橋掛掉呢?
還是北橋故障導致7120跟著故障呢?

网友:
可愛大的"反修台"真的是越來越專業

BGA功力也越來越深厚了

佩服~~佩服~~

网友:
原來要二個壹圓!我試過了五角、壹圓、五元,但都沒有成功過
感謝分享!我再試試看。

网友:
想再小小的請問一下,您這張是p5kpl-e的板,如果要換北橋,假設要拆廢板,您是一定要用同是廢板p5kpl-e的北橋還是p5kpl全系列的北橋都通用呢?不是很了解換北橋的原則.......

网友:
真得太厲害囉~有要收學生嗎?很想跟你一樣羨慕中

那個北橋是買的嗎?還是拆廢板呢?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越玩越精彩囉!

网友:
請問用來壓的那兩一元是疊在那個中央的die上面嗎?

网友:
強大的維修文章,強力支持
KPL-E這片的橋真的是很燙,我都會加一顆小風扇幫助散熱

网友:
這真是太強了,可惜我的P5PE-VM如果要送修,維修費用就可以買新的MB了,自己是絕無此番功力,更何況還要維修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