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ektronix 2225 示波器變壓器測試-家電測試儀出馬便知有沒

楼主(2012-10-14):
Tektronix 2225 泰克示波器 變壓器測試

之前發了一篇

Tektronix 2225 泰克示波器-晶體燒毀原因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40377-1-1.html

這台示波器我修理很久了,一直都沒進展,

如同  IWATSU SS-7802A 不開機部分

http://bbs.pigoo.com/thread-40338-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94-1-1.html

把變壓器拿來用家電測試儀做測試,結果如下!!

^萬用表測量阻值的紀錄

^以上幾個點測試的結果都正常

^測到這裡,看到數據,心涼了!!  真的是變壓器掛了???

^再來就超過電流測試的範圍??

另外幾個點的測試結果,電流都過高!!

又一個頭大的問題嚕!!

結果,到目前為止,我修不好的示波器都是死在變壓器???

网友A:
你這個小case啦,我的ss7821掛了,而且是CRT,一次就畢業了 ...

楼主:
補充資料!!  主板上變壓器位置與電路關係!!

^這棵可能也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個小case啦,我的ss7821掛了,而且是CRT,一次就畢業了 ...

CRT 沒法修吧!!

抓來當材料機了??   我這台大概也不好找料了??

正在尋找管道找料!!

网友B:
如果是變壓器掛了...換成我就真的沒有折了...對了eson0724 大大...我也有一台TDS 460的電源的特殊料掛了....如果你有管道可找料的話...麻煩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變壓器掛了...換成我就真的沒有折了...對了eson0724 大大...我也有一台TDS 460的電源的特殊料掛了... ...

我有問過了!!   光工資(技術工)就要過3000,不帶料費??

合不合算,要自己考慮了!!

目前4000可以買到100MHZ直讀式示波器!!  這台我應該是先擺著當材料機或是等拆料??

网友C:
要不要"自己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自己繞"!!

沒信心!!  手頭也沒材料、工具!!

最近公司還有訓練課程,最快也要下個月中旬才會得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問過了!!   光工資(技術工)就要過3000,不帶料費??

合不合算,要自己考慮了!!

看樣子  小型繞線機 很有市場喔!! 以台灣的DIY族 10個人買一台也有1~2萬台的銷售量,一台賣2000圓大家應該不會猶豫吧!!  不含馬達只要 捲動機構 計數器 固定架 馬達傳動使用"手電鑽"就可以!!

楼主:
線路太多條,要怎麼繞,還有原本的變壓特性、數據都還不知道??

也沒DATASHEET??   真的頭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線路太多條,要怎麼繞,還有原本的變壓特性、數據都還不知道??

也沒DATASHEET??   真的頭大??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246312705
你又不是設計!!只是維修!! 把線圈拆下來!! 反過來拆解的時候就紀錄他的圈數不就可以了!! 到時候再繞回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102713561

楼主:
哇!!  都是重工具ㄋㄟ???

我沒地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