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ic的enable腳位如何控制?

楼主(2012-10-15):
這是某顆pwm ic的enable腳位示意圖,假如空接的話本身是高電位就run,外接電路你把它拉到0v以下則shutdown,目前測試過enable腳位透過1k電阻到地是shutdown的
1、圖示5μa是什麼意思,spec上沒寫?
2、enable腳位透過1k電阻到地是shutdown的,但理論上這只是小漏電但enable腳位仍是高電位,請問shutdown原因?
3、電路是12v降5v的power,我要由enable腳位控制,假如30秒內電路沒辦法由0v升到5v則enable腳位拉到地shutdown pwm ic,則這個計時電路電晶體/電阻/電感應如何設計?

网友:
1.5uA可視為定電流源.
2.enable腳位電壓=5uA x 1k = 5mV, 不夠HIGH.  至於shutdown為類似關機保護功能, 由圖中從上至下分別 為輸入電壓過低保護 ,致能啟動,IC內部過熱保護等三項.
3.enable腳位外部接入RC低通濾波器,即可達延時啟動功能.

网友:
好好加油吧
這只是PWM的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後面還有  驅動  變壓器  輸出濾波  迴授  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