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221a電源燈管

楼主(2012-10-15):
請教原電源板故障型號dac-19m009
網拍購dac-12m035電源裝入後
燈管有一組竟然不亮
是否不能共用
能否幫忙解答一下謝謝

网友:
不能通用,要用的話要改燈管線

因為dac-19m009是一般4燈管用的

dac-12m035是L型燈管用的

燈管線的配置不一樣???

楼主:
謝謝答覆在請教一下
燈管管線該如何修改
能否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答覆在請教一下
燈管管線該如何修改
能否告知

這是我之前有測試過的接線方式

有錯誤的話還請先進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答覆在請教一下
燈管管線該如何修改
能否告知

樓主 ……這篇看一下
優派ViewSonic VA1912w液晶螢幕無法開機黑屏維修實例(隱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