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光陽奔馳里程線如何自行更換?

楼主(2012-10-15):
我的光陽奔馳125里程線斷了
可否請教大家如何自行DIY更換
方便附上圖片嗎?
謝謝您

网友:
各家都大同小異...
ㄧ端接進前輪(在前煞車總成附近)
另ㄧ端接進儀表板後面(要拆殼才看的到)
不知道哪一條的話...先將殼拆開來看儀表板後面,找到向下延伸連接到前輪的那條就是了....

网友:
這個只要把手把烤漆殼拆開就知道怎麼換了..

記得馬錶線要再抹一層黃油...

网友A:
參考看看 連結MOBILE01

YAMAHA大兜風更換碼錶線教學
http://5i01.com/topicdetail.php?f=266&t=21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看看 連結MOBILE01

YAMAHA大兜風更換碼錶線教學

非常感謝您
很受用

网友:
注意走線位置

最好可以跟原場一樣,並且用束線固定,跟原場差不多的方式就可以,裝好固定好,把前輪騰空用手用力轉前輪,看碼錶線有無動做,轉轉龍頭會不會有卡線的問題,一切沒問題後,就可以把車殼裝回去囉!!!

這樣工錢又可以自己賺幾百了 !!!

网友:
感謝三樓的大大
先收下受用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