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發生器無高壓產生
火..

楼主(2012-10-15):
電源指示燈有亮,高壓指示燈也有亮請問這台是哪個地方出問題呢?紅色標記地方是單向二極體嗎?如果是的話我用逼逼檔位量測2邊都會導通這樣是部正常嗎?有的只有單向導通~

這顆灰白色二極體也雙向導通,這樣是對嗎?

這顆灰白色二極體也雙向導通,這樣是對嗎?

网友:
這一台設備
完全沒有技術性可言
怎說呢
他只用一個60Hz的變壓器,多組輸出
再用切換開關切換對應的輸出電壓
使用二極體整流之後輸出

請先確認所有二極體是好的,再確認變壓器的二次測是否正常
如果還是不懂,請交給專業的處裡

网友A:
灰白那顆應該是穩壓二極體!!

雙向島通是掛了!!  但是在線測量不準,會受被測元件周邊的電路影響,

還是拆下來確認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白那顆應該是穩壓二極體!!

雙向島通是掛了!!  但是在線測量不準,會受被測元件周邊的電路影響,

剛有拆下來良測~是單向沒錯~像你所說的被其它所影響

网友B:
這顆變壓器是在哪個位置的
它的周邊跟那些東西連接
看起來是高壓脈衝產生變壓器

网友:
支持雄爸,邏輯分析若4個檔位都無輸出應是共同電路出問題
不建議查各別檔電路,
,變壓器壞了或輸出極的高壓變壓器出問題可能性居多
但電源有亮應該是高壓變壓器故障

网友A:
變壓器的輸出電壓看看正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變壓器是在哪個位置的
它的周邊跟那些東西連接
看起來是高壓脈衝產生變壓器 ...

雄爸~如圖
應該是高壓產生沒錯~我用逼逼檔位量測線圈2端是導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的輸出電壓看看正不正確??

請問變壓器輸出電壓有6條線 ,怎知道變壓器輸出電壓對不對呢?

网友A:
先測量變壓器的繞組,

每個端點的阻值來判斷,

變壓器測量可以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1317-1-1.html

記得要做成紀錄喔!!

网友B:
那顆黑色的小黑豆 (TO-92)是甚麼編號
紅色&黑色的端子 (直流400V)是高壓輸出??
還是那兩隻尖尖的金屬做高壓放電而已

懷疑那顆小黑豆是SCR,利用RC做充電後觸發導通
激發該高壓產生器,於尖端做高壓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黑色的小黑豆 (TO-92)是甚麼編號
紅色&黑色的端子 (直流400V)是高壓輸出??
還是那兩隻尖尖的金屬做高壓 ...

雄爸:你說三極體那顆嗎?編號(BT169D  WJ56)
詢問過是放電~我量測有到300dcv

(懷疑那顆小黑豆是SCR,利用RC做充電後觸發導通
激發該高壓產生器,於尖端做高壓放電)收尋相關資訊理解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變壓器的繞組,

每個端點的阻值來判斷,

e大:我先送貨先~等等來照你指導的來學習看看!謝謝你

网友:
BT169D是一顆SCR沒錯
耐壓400V
平均使用電流0.8A
脈衝電流8A (10ms)
觸發電壓Vgm=5V

補充:你的電路跟這個有一點類似 (SCR & 高壓產生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303/11/686199_97691714.shtml

49.03 KB, 下載次數: 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變壓器的繞組,

每個端點的阻值來判斷,

e大:我量測阻值如下~
黃色2條49歐姆
1-2  9歐姆
1-3  20歐姆
1-4  108歐姆
1-5  114歐姆
1-6  220歐姆   請問這樣的數值變壓器有問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e大:我量測阻值如下~
黃色2條49歐姆
1-2  9歐姆

1-2應該是同一繞組,

你還要測試其他的,如2-3.....5-6的數值,

同一繞組的線阻值都很小,你可以嘗試判斷看看!!

像1-6的阻值到220歐,明顯不屬於同一繞組的線路!!

网友:
推估
兩條黃色是電源輸入
1  2  3  4  5  6  是二次側輸出
其中1 or 6是com
其他的是多組輸出點,用切換開關選擇輸出做切換
整流後由SCR做直流脈衝切換,進入高壓變壓器產生高壓脈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應該是同一繞組,

你還要測試其他的,如2-3.....5-6的數值,

e大:
以下是各組的組值~~有這些數值我可以判斷或區分出什麼呢??
1-2=9           2-3=17       3-4=88        4-5=6        5-6=106
1-3=20         2-4=105     3-5=94         4-6=112
1-4=108       2-5=111      3-6=200
1-5=114       2-6=118
1-6=220

网友A:
1-2-3應該是同一繞組,  4-5為同一繞組,6可能是空腳??

我判斷的不能當依據,因為我沒看到實體,你還要看一下電路上的接線來判斷

以上述的測量阻抗方式,測一下變壓器的輸出電壓,要用交流檔測,

用直流會測不到電壓值!!

网友B:
根據LZ在15#所提供的數據顯示
1~6的電阻值,明顯的遞增
表示1~6是一多組輸出的線圈
假設1是COM,那2~6這五組輸出代表電壓會越來越高
兩條黃色為一獨立線圈

网友C:
跟據數據加減第一組的1-2之9Ω不對,其它的大家再加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據數據加減第一組的1-2之9Ω不對,其它的大家再加總看看.

scottwang大:這個精心畫的圖一開始還看不懂~但摸了一陣子才懂你再說什麼?畫的真詳細!
2-6這組我自己+了一下~的確異常!我自己又+了一次有錯後良在量測出來的確是 (2-6=217)

但1-2=9  這組的確怪怪的 我量第2次一樣!所以說這組變壓器有問題嗎?

向這樣接法~有可能因為短路傷到變壓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應該是同一繞組,  4-5為同一繞組,6可能是空腳??

我判斷的不能當依據,因為我沒看到實體,你還要看 ...

eson0724大:我把雄大說的那顆小豆子三極體(BT169D  WJ56)將中間那隻腳跟左右做導通發現上面2根鐵住高電壓就出來了,請問是哪裡壞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據LZ在15#所提供的數據顯示
1~6的電阻值,明顯的遞增
表示1~6是一多組輸出的線圈

雄大:我把你說的那顆小豆子將中間那隻腳與左右2邊各導通高電壓就產生了,請問是哪裡壞掉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這個精心畫的圖一開始還看不懂~但摸了一陣子才懂你再說什麼?畫的真詳細!
2-6這組我自己+了一 ...

你說2-6=217, 但原來是118而已.
你再全部重量看看,跟原來不同的部份,把它寫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說2-6=217, 但原來是118而已.
你再全部重量看看,跟原來不同的部份,把它寫出來. ...

scottwang大"如下~再請問你的圖是用小畫家作的嗎?怎畫呢?

紅色數字是有變動的
------------------------------2次量測同樣三電表------------------------------------
1-2=9           2-3=15       3-4=88        4-5=6        5-6=107
1-3=18         2-4=101     3-5=94         4-6=113
1-4=104       2-5=107      3-6=201
1-5=110       2-6=214
1-6=217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我把雄大說的那顆小豆子三極體(BT169D  WJ56)將中間那隻腳跟左右做導通發現上面2根鐵住高電壓 ...

你把那顆電晶體拆下來測看看!!

連接這個晶體連接的元件都檢查一下!!

网友D:
有沒有把變壓器所有連接線焊開再量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如下~再請問你的圖是用小畫家作的嗎?怎畫呢?

紅色數字是有變動的

用小畫家畫電路圖.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int.htm

小畫家教學檔.
http://w3.syps.tn.edu.tw/wiki/images/d/d0/小畫家教學檔.doc

你現在所測量的只是次級圈的電感之電阻值,數據仍有不對,檢查看看變壓器的接線是否都已拆開而獨立.

网友E: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我把雄大說的那顆小豆子三極體(BT169D  WJ56)將中間那隻腳跟左右做導通發現上面2根鐵住高電壓 ...

這顆不是三極體 是 SCR 不知你資料手冊你看了沒 ???

這 SCR 怎麼動作你有去瞭解嗎 ???

网友A:
查了一下真的是那顆編號 (BT169D  WJ56) 真的是 SCR

這裡有資料,如何測量也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41499&extra=

网友:
你再測量看看SCR中間的G極,有無+5V電壓,若無電壓或電壓太低,應該要查G極所連接的元件,

那顆電阻可能阻值變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顆不是三極體 是 SCR 不知你資料手冊你看了沒 ???

這 SCR 怎麼動作你有去瞭解嗎 ???

jeanshyen大:是有看~~但沒有懂n_064|我還帶一些資料去學校問老師.....老師起先有信心會交我看懂,我也帶了示波器去學校(還爬到5Fn_067| )跟一些電路板元件(基本的),結果當下老師ㄧ開始的示波器(GDS-830)解說就吱吱嗚嗚的,還有講錯的,   囧"......我還是笑笑跟老師說謝謝~
這陣子忙著出差交貨所以沒啥時間  歹事這麼晚才回n_029|~有在接洽另一個老師了  ~這次會帶SCR資料先請教老師教我看懂資料在說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把變壓器所有連接線焊開再量啊?

zhgi777大:沒有n_033|~~這樣會很不準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顆電晶體拆下來測看看!!

連接這個晶體連接的元件都檢查一下!!

eson0724大:謝謝我先從各位您以及大大給我的方向著手,前陣子都忙著出差交貨所以才比較晚回報歉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測量變壓器的繞組,

每個端點的阻值來判斷,

eson0724大:這顆scr(BT169D  WJ56)我上網搜尋他的資料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T169D-L.pdf  圖中的A  G  K腳跟你給我的資料腳位不一樣,那我要依照哪個呢?  我要焊開再作量測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zhgi777大:沒有~~這樣會很不準確嗎?

沒斷開所有接腳一定不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這顆scr(BT169D  WJ56)我上網搜尋他的資料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T169D-L ...

我PO上去的是原理,腳位不同是正常的,

每家設計的都不一樣,但是原理是通的???

你的BT169  DATASHEET

网友A:
你那顆SCR中間腳是G腳位,G是觸發用的腳位,當G與K短路時,這棵SCR等於是二極體的功能,就你所測試的結果,你把G腳與其他2腳短路,高壓會有輸出,也就是說整體電路運作故障點是在SCR的觸發電路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顆SCR中間腳是G腳位,G是觸發用的腳位,當G與K短路時,這棵SCR等於是二極體的功能,就你所測試的結果, ...

eson0724大:
如你資料所說的

判別SCR正常的方法:

1. 將三用電錶撥到測量電組R檔。
2. 將三用電錶的黑色測試棒(負電壓)接SCR的陰極,紅色測試棒(正電壓)接陽極,這時SCR不會導通。將黑棒的分支同時接觸閘極時,SCR就會導通,小心地將黑棒分支移開閘極(但是黑棒絕對不能離開陽極),SCR仍然會保持著導通的狀態。

如圖顯示  這顆scr是ok的對ㄅn_097|

K腳G腳短路

K腳G腳短路

K腳A腳開路

K腳A腳開路

网友:
我沒SCR可以測???
依據轉載的文件內容:
判別SCR正常的方法:(指針表)

1. 將三用電錶撥到測量電組R檔。
2. 將三用電錶的紅色測試棒(負電壓)接SCR的陰極,黑色測試棒(正電壓)接陽極,這時SCR不會導通。將黑棒的分支同時接觸閘極時,SCR就會導通,小心地將黑棒分支移開閘極(但是黑棒絕對不能離開陽極),SCR仍然會保持著導通的狀態。

數字錶:
判別SCR正常的方法:

1. 將三用電錶撥到測量電組R檔或是二極體檔(建議)。
2. 將三用電錶的黑色測試棒(負電壓)接SCR的陰極,紅色測試棒(正電壓)接陽極,這時SCR不會導通。將紅棒的分支同時接觸閘極時,SCR就會導通,小心地將紅棒分支移開閘極(但是紅棒絕對不能離開陽極),SCR仍然會保持著導通的狀態。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如你資料所說的

測量部份我新增了圖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99-1-1.html

用數字錶,把紅黑棒對調就是了??

网友A:
矽控整流器SCR之特性與應用(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highlight=S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矽控整流器SCR之特性與應用(轉)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031&highlight=SC ...

eson0724大:
你ㄉ圖解我懂了n_116| ,量測之後的確OK!當我將(正電壓)探棒接觸G腳時高電壓就產生了(聲音:怕、怕、怕),也就是你說的G點無電壓產生,且相對的變壓器一直負載產生高溫又出現異常味道n_100| ,可能相近G點的元件有異常如圖G點相近都測不出電壓(不知道我這樣量側對不對n_079| )
如下圖~量測後是0~那這樣代表我要往前找出原因嗎?

网友:
你把G連接的那個電阻拆下來測量,看看阻值是否正常??

若是G無電壓或太低,有可能因電阻故障,導致電壓變低,而無觸發??

另一個就是G腳連接的是保護電路的輸出端,因有其他故障,保護電路使G腳不觸發??

SCR的各點電壓如何??

网友A:
[且相對的變壓器一直負載產生高溫又出現異常味道??]

那這顆變壓器已經去了??  要先處理??  繼續搞下去有可能會擴大災情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據數據加減第一組的1-2之9Ω不對,其它的大家再加總看看.

scottwang大:
這是焊開後測的應該準確了~(有的有小數點所以都四捨五入)  還有我剛試畫了一下  畫不出來  所以自己先用手畫XD 再慢慢研究...

我有自己+過了  1-2這組的確有問題  其它都沒問題!只是不知道影響大不大~~感覺這顆變壓器沒問題  是這樣嗎?

1-2=10           2-3=19       3-4=90         4-5=6        5-6=108
1-3=22          2-4=105      3-5=96         4-6=114
1-4=113        2-5=114      3-6=204
1-5=118        2-6=222
1-6=226

网友D:
引用 楼主:
zhgi777大:沒有~~這樣會很不準確嗎?

不一定,要看變壓器連接的負載(PC板)迴路阻值的大小,阻值愈小就愈不準確。
待測元件週邊迴路阻值除非無限大,否則都會影響量測準確性。
要不要解焊量測,就看您是否確定週邊迴路阻值對準確程度影響是在你要求的容許範圍內。
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解焊量測是比較不會有失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要看變壓器連接的負載(PC板)迴路阻值的大小,阻值愈小就愈不準確。
待測元件週邊迴路阻值除非無 ...

zhgi777大:
謝謝你寶貴經驗分享給小弟~
如下面這段話~可以舉個例子嗎,我想更暸解一點n_097|
((要不要解焊量測,就看您是否確定週邊迴路阻值對準確程度影響是在你要求的容許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相對的變壓器一直負載產生高溫又出現異常味道??]

那這顆變壓器已經去了??  要先處理??  繼續搞下去有可 ...

eson072大:
昨晚沉思一陣子~又看你給我的資料,好像看懂SCR的原理跟作動,跟I的流向空閒之於我又檢查鄰近電子元件發現這個電容怪怪的,用電錶量測從9X電壓值一直浮動很大瞬間歸0,從焊一次之後高壓終於產生了n_163|過一陣子又沒反應了,按最高20KV鈕、50KV鈕都有高壓產生按5KV鈕、10KV鈕就無高壓產生,再想是不是這顆電容出問題了~想請問大大要怎檢測這個電容呢?他的特性是什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zhgi777大:
謝謝你寶貴經驗分享給小弟~
如下面這段話~可以舉個例子嗎,我想更暸解一點

測量一定是要解焊才會準??

网友A:
引用 楼主:
eson072大:
昨晚沉思一陣子~又看你給我的資料,好像看懂SCR的原理跟作動,跟I的流向空閒之於我又檢查鄰近 ...

就是電容而已!!

這種電容通常容值在1u以下,耐壓值較高,

電容當然要用電容表測量嚕??   先確認這顆電容是否容值在允許值內??

故障就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電容而已!!

這種電容通常容值在1u以下,耐壓值較高,

eson0724大:電容應該沒問題~我有去買一顆來換也是一下子就沒高壓產生了,檢查鄰近原件組值都沒問題~在想說第一線組出來是接高壓開關,而且如我之前變壓器檢視結果1-2這組的阻值有問題~反推5kv、10kv按鈕都沒高壓出來,要20kv、50kv才有高壓產生,也就代表scr輸入端電壓不足導致無法開起G腳,我這樣的羅及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據數據加減第一組的1-2之9Ω不對,其它的大家再加總看看.

scottwang大:這顆變壓器市面上有相同規格可以替代嗎??因為這是大陸製的...囧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電容應該沒問題~我有去買一顆來換也是一下子就沒高壓產生了,檢查鄰近原件組值都沒問題~在想 ...

你可以在G腳,用指針G腳的電壓變化??

有無觸發就知道嚕??

网友F:
Dear B大;
SCR 觸發各組電路應該都一樣, 不然就是同一組電路, 小弟認為SCR G極應有觸發
但AK極維持電流不足
5K & 10K 無輸出, 你有沒有試著將 樓#1第一張圖的高壓輸出探棒 "距離縮短"(物理原理)
若距離長 擊穿介質的電壓要更大, 若無法擊穿AK無法維持電流!
若縮短距離 OK, 就代表完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這顆變壓器市面上有相同規格可以替代嗎??因為這是大陸製的...囧 ...

一般高壓的變壓器都是訂製的,我在賣的高壓電源,高壓變壓器也都要訂製.
你要訂製也要有規格,才能給廠商繞製,也就是你要知道次級圈每組的AC電壓值,像你的次級有6組AC電壓,0V,V1,V2,V3,V4,V5.

你在網路找看看是否剛好有同品牌殺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ar B大;
SCR 觸發各組電路應該都一樣, 不然就是同一組電路, 小弟認為SCR G極應有觸發
但AK極維持電流不 ...

G有觸發,AK端就應該是會保持導通狀態,

不然就該判斷SCR不良,

除非AK端的電流因其他元件故障導致電流不足??

所以建議先測量G極觸發有無,再檢測AK端是否有導通的電壓!!

這樣可以初步判斷是SCR故障或是 A K端 哪個部分有問題??

樓主已檢測到G在有觸發狀況下,SCR有導通,高壓有輸出,

但是變壓器有異味及高溫,那就必須先將故障的變壓器先行更換或修復,

確認故障點修復後,機器仍無法正常工作,再行檢測其他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zhgi777大:
謝謝你寶貴經驗分享給小弟~
如下面這段話~可以舉個例子嗎,我想更暸解一點

 ┌────┐
┌┴┐  ┌┴┐
│R│  │R│
│1│  │2│
└┬┘  └┬┘
 └────┘

如上圖,你要量測的變壓器好比R1,它連接的負載(PC板)等效電阻好比R2。
未解焊所量得阻值為R1與R2的並聯等效電阻值,並非單為R1的阻值。
如果R2為已知,當然可以不解焊量測,量測值依並聯計算公式反推回去求R1即可。
再者,如果R2阻值已知且遠大於R1,其並聯等效電阻會趨近於R1值,
能不能忽略視你對準確度要求。
以上都是基本電學基礎(串並聯電路),請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ar B大;
SCR 觸發各組電路應該都一樣, 不然就是同一組電路, 小弟認為SCR G極應有觸發
但AK極維持電流不 ...

kachuang19972大:我有試過你說的縮短距離~想說這樣比較好導通但是沒有,但也從你說的物理現象又知道一個知識嚕!!

网友E: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
你ㄉ圖解我懂了 ,量測之後的確OK!當我將(正電壓)探棒接觸G腳時高電壓就產生了(聲音 ...

第一 二 張圖你在測量什麼 ???

SCR G 腳 的電壓嗎 ???

同一條線路上怎麼有可能測到電壓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真的是那顆編號 (BT169D  WJ56) 真的是 SCR

這裡有資料,如何測量也有!!

eson0724大:我去電子材料行,沒找到這顆型號的BT的,只有BC的~有沒有比較好找的可以代替這個型號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 二 張圖你在測量什麼 ???

SCR G 腳 的電壓嗎 ???

jeanshyen大:~"~測錯了...那我要怎測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0724大:我去電子材料行,沒找到這顆型號的BT的,只有BC的~有沒有比較好找的可以代替這個型號的呢? ...

你要查對DATASHEET,  有些是會差一點點,有些是廠家不同代號也不同但通常編號是相同的,大多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測錯了...那我要怎測呢?

量電壓當然是一腳 接地 (負極)

另一腳接待測物 !!

跟一般測量電壓沒兩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