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93V 接電後背光板燈管恆亮(已解決)

楼主(2012-10-15):
請問有高手遇過這種問題嗎?
BenQ FP93V 接電後背光板燈管恆亮!(POWER OFF)
POWER ON之後能正常顯示!

网友:
電腦螢幕.比較不在乎延遲問題.
提供一非正統的維修方法.先截斷ON/OFF線路.若背光不亮了.
再從主機板拉一條3V左右.會隨開關動作的電源作控制.

网友A:
檢查FU9024及其周邊控制電路,
這種故障現象應該是自激式震盪電路(羅耶)
持續供電造成的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FU9024及其周邊控制電路,
這種故障現象應該是自激式震盪電路(羅耶)
持續供電造成的現象.

感謝~已經正常了!